楼主(2009-04-23):
S7 200 的EM235模块的量程为什么是0---4069,4069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xhd_0@163.com

网友A:
量程是0-4096?
没明白你的意思。量程应是根你的实际输入量程决定的。

网友B:
不是0-32000或者-32000到32000了?

网友C:
呵呵;
EM235的满量程对应是0~32000;
检查一下你上面的DIP设置及输入的量程;

网友D:
应该是3200啊,不是4096
是12位带符号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3200啊,不是4096
是12位带符号的精度

-----------------------------------------------------------
S7-200的模拟量不是你想的这种方式来换算的;
满量程对应的是32000,而不是3200;

网友C:
这是EM235上DIP对应的设置;按你的输入信号检查一下DIP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