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庭线路故障

楼主(2009-04-23):
各位大大!
     因为我个人装修房子,目前即将结束,但强电却出了点麻烦,开灯--楼下总开跳闸(开关旁有个小方块弹了出来,按下后才能搬上去开关),楼上不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望能得到答案,尽快解决这个心头大患!

网友A:
漏电开关动作了,第一你的线路有接地故障,第二漏电保护开关有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

楼主:
漏电保护开关是指楼下的空开么 我怀疑是第一个原因,准备把部分墙打掉看看  第二个比较麻烦啊,万一不是开关坏了还浪费了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错误了 前面说少了一点 应该是开灯--过了好会--楼下总开才跳
这个原因还是2楼说的么

网友B:
看一下楼下的与楼上的是否是分开两路的,如果是分开两路的,那楼下跳,就查楼下的电器插座好了

网友C:
你说按下去就可以了,说明那开关有问题。

网友D:
看看灯座有问题没。
现在的电气设备质量差别很大呀

网友E:
漏电,方法有两:找出漏电的地方排除:换掉漏电保护器,换个断路器也可。

楼主:
如何查漏电,可以用万用表查么,请告知我较为详细的检查方法。
谢谢各位兄台的帮助。

网友F:
如果象你说的这样,应该线路没问题,主要还是开关的问题,但你这里还一样没说清楚,是只跳一次还是经常的路,这两种现象可有本质上的差别

网友G:
把全部用电设备处于断开态,再一个一个试,看开那一个时跳的,再作进一步处理

网友H:
按楼上说的去做,查到哪路时、你要细心查一下零线和地线是不是有粘连的地方。

网友H:
比如刚装完屋子墙湿,各个接头点绝缘没处理好,找出接头、全部悬空,再试一下故障源头就找着了。

网友I:
应该是你的空开可流过电流太小了,你可以看下空开的上面的C数字,数字就是空开允许的最大电流,空开之所以一会才跳是因为你负载过大引起了空开的过热保护!(开关旁有个小方块弹了出来,按下后才能搬上去开关)这个按钮是用来复位空开的只有在按下去才能搬上空开!

网友J:
我是LZ,不知道管理是怎么了,不能发贴编辑了。换号先,
我家的强电箱除了空气开关外有个漏电保护开关(只有个方型按钮32MA的)并没有跳起(如果漏电的话应该跳么),开灯过会后楼下的分户空开跳闸(有个复位开关方型的),我想是不是我那的照明设备短路呢。希望别在封我号貌似我没做什么违反论坛的事吧。

网友K:
说的不够详细,“开灯”指全部,还是其中一个?

网友L:
在接线盒里可以把灯线的零线和火线对调

网友J:
全开时也跳 最后检查到其中一个跳

网友M:
应该是线路的接头部分漏电,特别要查灯具的灯头部分。

网友N:
线路有问题,灯的线路或灯具对地有漏电流,当开启时功率正常线路不发热绝缘正常,当开了一段时间线路最薄弱点发热绝缘对地达到漏电开关动作值就会跳开关

网友J:
昨晚去试了下,不断测试确认客厅主灯线开会跳闸(10分钟左右,但也许总是有意外),今早去把灯坐换掉,等了40分钟左右没有跳闸,很难相信是灯座的故障。
还有我在那等了40分钟左右电表转了0.5度,此损耗正常么,所有灯为440w。
我怀疑是不是漏电了,否则话应该转0.35~0.4度吧!

网友O:
你是不是有把灯接到插座线上??

网友P:
我也遇到过象你说的这中情况,后来发现是灯头中有水,导致开关动作.
象这中空气开关非常的灵敏,在屋内空气非常湿润的情况下它也会动作的.

网友Q:
又是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楼主你还是找个人帮你的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