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电机负载变化大、频繁,电机为110KW:
 基本负载时间和空载时间相等。均为40-60秒一变化。
负载时为突然加载。
现在想采用变频器控制节能,宜采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以及控制方式?
国产的有能做到的吗?

网友A:
变频器的控制主要是工艺方面的要求,至于说节能嘛,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的。因为一个110KW变频器的装置需要几万人民币呢

楼主:
我是想在它空载的时候吧转速降下来,节约部分能源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好弄的吧,这么短的时间,不好启动和停止的
要加上PG卡,做闭环试试了

网友C:
像这种问题,不应该考虑它的节能问题,而应考虑他的可行性方案问题。负载变化大、负载变化频繁,用什么方案才能满足要求,而不是节不节能的问题,首先应该是行不行的问题。

网友D(2009-06-15):
支持楼上意见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如果负载惯性也比较大的话,需要的加速时间及减速时间就比较长;
你这个周期可能不适用;

网友F:
我认为可以节能,而且节约的可观。
变频器的选型,我选西门子的MM440通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矢量很重要)。关键有二:
1.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要做优化,而且必须设置为矢量控制。
2.如何控制变频器的速度给定。

网友G:
同意7楼的意见,建议与动态的无功功率补偿一起做,可能投资比较大哦。

网友G:
主要是解决电压闪变和提高功率因数,同时也可以节能。

网友H:
功率大,变化时间太短,不适合做节能控制。再好的变频器,他也有加速时间的,会影响工况

网友I:
支持四楼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