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MODBUS RTU方式

PLC是XC3-32R-E的

屏是MT506M的

做几个简单的按钮指示灯 通讯没有问题

画面多一些 6个画面

地址是0X  和4X的

就不能通讯了

通讯参数没改变

请教原因

网友A:
不能用X做地址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应该是元件设置超出范围了

网友C(2013-05-14):
回复 网友B:
按照信捷PLC 通讯地址说的 MODBUS 线圈空间 地址前缀是“0X”,寄存器空间地址前缀“4X”,屏和PLC的通讯设置一样还是不能通讯,屏显示无连接。有知道的没?????

楼主:
按照信捷PLC 通讯地址说的 MODBUS 线圈空间 地址前缀是“0X”,寄存器空间地址前缀“4X”,屏和PLC的通讯设置一样还是不能通讯,屏显示无连接。有知道的没?????
现在威纶通的屏直接选信捷的PL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