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家里用的开关电灯实现3地控制,用西门子200做个程序,难倒我这新手了,知道的传上来共同探讨探讨或者发我邮箱feijian_qi@yahoo.cn   非常感谢!!!!!

楼主:
是不是看似简单啊

网友A:
是看简单,做也简单,  但更是烧钱.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现在有这样的元气件,很便宜的!!!如果用PLC来做,是不是很浪费呢???

网友C:
用PLC来控制家里用的电灯有个性呢!一般人怕是不太敢这样玩吧!呵呵!

网友D:
错误的脑袋+++++错误的想法=======??????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款
大款也没必要这样花钱

网友G:
就是,最简单的,置位复位不就得了

网友H:
市场上有这样的开关吧,用不着PLC.

网友I:
用上升沿倒好做,但是要是使用普通的灯开关有点麻烦,不知道哪位高手帮看看啊

楼主:
大家别误会,纯属玩玩。。就是用上升沿做了。。想想对了  实现不了   越想越麻烦  知道的写上来看看呢

楼主:
要求用家里的电灯开关实现3地控制    想玩的来玩玩

网友I:
动作到都能实现,就是开关灯时需要动作两下,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做,学习中~!

我用的是OMRON的PLC,不过应该差不多。

网友I:
没传上去

楼主:
15楼的   有没有测试实现过

网友J:
呵呵;
单按钮起动/停止的程序会吧?
三个是一样的;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用ALT指令,一条就搞定;

网友I:
ZCMY大哥说得对,就是个简单的单键启动 停止程序,但是一般家用的灯开关,闭合时都是锁死的,所以要是当开关1闭合时,在开关2处想先关上灯时需要按动2次开关才能做到,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思路?

楼主:
按一次可以实现  已经实现   刚发了   可以去下来看看

网友I:
我这是OMRON的软件打不开,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K:
有点废废!画个电路,画出来就能做程序

网友L:
还是三菱的简单吧!!一个按斑竹的做的 一个自己想的

网友M:
三地控制,用PLC来做,不是太简单了啊
如果灯有输出,那无论按下哪个都关灯,如果灯没有输出,那无论按下哪个开关,都开灯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是的,只考虑开关的打开瞬间和关闭瞬间就行,最好加上小小的50ms延时,防止触点抖动。

网友O:
三菱的可以用ALT指令,一条就搞定

网友P:
呵呵,他只是做个试验小程序啊,不一定用到现实中

楼主:
哈哈  是的!~!~随便玩玩。。。。。

网友Q:
你试试这个梯形图。
按你的说法,其实我们家用的灯按钮在工业算是二位旋钮。

网友R:
我看人家只是在学习过程中没什么可实践的,只是练习罢了,大家都想多了。
呵呵!
上面已经有人回答了

网友S(2009-05-29):
嘿嘿,架步住楼主有钱啊
 很简单的呀,

网友T:
一个便宜的PLC也千把块啊,有钱人

网友U:
用plc做很方便,不过有些浪费!

网友V:
TITLE=2地开关控制
// 可根据开关的数量,设置CO的值开关数量+1.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LD     I0.1
EU
OLD
LD     I0.2
EU
OLD
LD     I0.3
EU
OLD
LD     I0.4
EU
OLD
LD     I0.0
ED
LD     I0.1
ED
OLD
LD     I0.2
ED
OLD
LD     I0.3
ED
OLD
LD     I0.4
ED
OLD
LD     C0
CTUD   C0, VW11
Network 2
LDW<>  C0, 0
MOVW   C0, VW13
AENO
ITB    VW13, QB0
Network 3
LDW<   C0, 0
OB=    IB0, 0
MOVW   0, C0
Network 4
LDW=   C0, 0
MOVB   0, QB0
你按顺序从I0.0开始,接线。可根据接开关多少,开关数量+1写入VW11中。
别说是三地,十地也行。

网友W:
汗死,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要用S200的 ,装个声控的带传感的都用到的那么多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