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ABB,ACS100型变频器在升速和降速时缓冲时间过长接近10分钟请教一下如何调整它的缓冲,谢谢

网友A:
调节加减速时间的2个参数;

网友B:
按照变频器的手册,找到加减速时间参数,在面板上修改,调小些。楼上的仁兄说的很好!

网友C:
ABB变频器对加减速时间的默认设置为300秒,从参数组中找到楼上说的两个参数的值,调小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有十几秒二十秒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变频器303,304无默认300秒的参数值,如果知道这个参数的代码是多少,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D:
十分钟?600S,的斜坡时间?是不是太过分了?是大惯性负载吗?

楼主:
不是,当在最低速向高速转换的时候,在最低速停留时间,我现在在说明书上无法找到调整的参数

网友E:
这个主要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要看转动惯量

楼主:
你好,您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