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我们厂用的是无锡永立卷染机,变频是丹佛斯的,这两天有一台机器一开起来就飞快,上面示:远程控制失败,请高手说下。

网友A:
DANFOSS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000HZ;不知你变频器设的上限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改一下变频器加速时间,相当于一个缓冲,一开机就会有一个逐渐提速的加速过程

网友A:
看一下参数207是不是值太小,改成5秒以上;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电位器,是不是出现在短路的现象?如果短路的话也可能会是出现这样的现象。

楼主:
用的是PIC失量控制的,没有电位器

网友D:
飞快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直接就到了最高转速了?还是飞车报警保护了?前者是给定的问题,给定失控,后者是反馈断线了?总之,不太清楚你的问题,能否更多的提供情况呢

楼主:
就是启动时就到最高速,变频上面显示是远程控制失败,同时我也换过PIC、触摸屏、和电机上的编码器。都不行。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D:
切换到本地控制看看,可以判断是不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通讯线的问题啊,有没有更换过

网友F(2009-05-25):
电动机是不是有测速装置,检查一下。

网友G:
飞车启动时50HZ启动向下搜索频率,但最终会稳定在搜索到得频率,不会一直保持在工频状态下(除非调节需要满负荷,这种情况很少见),pid调节也就是靠RCV420样的电压电流转换芯片来工作的,可能是变频内部这类器件损坏导致的。

网友H:
通讯有问题

网友I:
兄弟,检查你的速度传感器的类型。绝对型的要重新标定位置的。估计是停机的时候有人转动了马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