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请问双绞线用在什么场合?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有特强干扰的场合,尽量选用屏蔽网线.
使用中注意的事项
1、选用合格的双绞线,只有选用合格的网线才能保证双绞线传输效果,选用原则:每根网线内有8芯,每芯的直流电阻值应小于15欧/100米(国标小于10欧/100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网线中的棕、棕白对线和蓝、蓝白对线的电阻;

2、对于不同传输距离,有不同的选择,一般不超过150米,可以选用无源收发器;距离在650米内可以选用前端无源发射、后端有源接收的设备;650米至1500米可以选用有源发射、有源接收的设备;如超过1500米,可以考虑增加中继器。
3、室外布线,尽可以选用室外阻水网线,虽然价格高了些,但可靠性可以保证;
4、对于干扰特强的地方,如电厂、变电站等地方,建议选用屏蔽网线,传输距离控制在700米内,在监控室屏蔽网单端接地;
5、在施工布线时,可以与电话线、网络线、220V交流电源线同时敷设,但需要避免与大功率电源线布在一起。
6、网线的连接,应进行可靠的焊接,在室外一定要做好防水处理,处理完后注意防止浸泡在水里,介绍一个简单办法:你可以将接头放在矿泉水瓶内,瓶口朝下,再将瓶口封好;
7、由于双绞线传输采用“虚地”技术,比同轴电缆更容易感应静电或雷电,选择传输设备 target=_blank>双绞线传输设备,一定要注意选用具有防静电、防雷的产品,如果在多雷区,最好在前端做防雷接地。
8、双绞线传输技术并不复杂,市场上的生产厂家也很多,但真正能做好、做可靠的并不多,由于双绞线更容易招静电和雷电的损坏,所以其保护措施非常重要(保护部分的成本占到总成本的1/4-1/3),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生产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公司的产品,它们产品的性能、稳定性更好。
9、总之,利用双绞线传输视频信号与同轴电缆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对用户来讲有一个认识了解的过程;有些用户曾经用过,但没有选择合格的产品而全面否定该技术,其实你可以多选择几家试一下,该技术真不错。

网友B:
双绞线主要用在抗干扰的场合.传输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C:
其实你可以去找找google一下.
双绞线主要目的是解决对自身传输信号的干扰.现在通讯速率越来越高,属于高频率范围.相对平行线来说,平行线的电容量已经不能忽视了.采用双绞线的目的是降低对高频的阻抗.
但是也有技术可以处理一些线的问题,比如ADSL采用普通电话线也可以传输很快的数据.
在采用双绞线的情况,也有特殊时候,曾有过,普通串行(RS232)使用双绞线反而不能正常通讯的问题.
网线是一种双绞线,但多组双绞线拆开用将产生很恶劣的影响.比如有人做网线,按顺序对应,测量通断是好的,但通讯却不行.

网友D:
有电磁干扰或是直流信号的情况下,这样正反向会抵消电磁干扰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