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600用以太网通讯请教

楼主(2009-04-24):
GP2600用以太网和AB5000PLC 通讯出现错误代码 PLC CMO ERROR (02:D0:01:01:0318).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下载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2600用以太网和AB5000PLC 通讯出现错误代码 PLC CMO ERROR (02:D0:01:01:0318).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下载画面.
上传1个附件,你自己看吧。有什么不明白的再发上来。

附件分割1:

附件分割2: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2600用以太网和AB5000PLC 通讯出现错误代码 PLC CMO ERROR (02:D0:01:01:0318).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下载画面.

附件分割3:

楼主:
附件打不开

楼主:
三个附件下载完成解不开

楼主:
这是我的设置PLC是AB  1769 L32E自带以太网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2600用以太网和AB5000PLC 通讯出现错误代码 PLC CMO ERROR (02:D0:01:01:0318).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下载画面.
PLC设置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2600用以太网和AB5000PLC 通讯出现错误代码 PLC CMO ERROR (02:D0:01:01:0318).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下载画面.

触摸屏设置如下:

楼主:
我设置是对的但是还是不能通讯.我是通过5口交换机连到PLC,触摸屏和电脑的.从交换机指示灯看只有触摸屏是一个灯亮.其它都是二个灯亮.接头线是一对一的.

楼主:
因为可以上传.下载画面.应该不会是接线问题吧?

楼主:
因为CPU是自带以太网口的不知是设成1还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2600用以太网和AB5000PLC 通讯出现错误代码 PLC CMO ERROR (02:D0:01:01:0318).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可以下载画面.
注意你的来源IP PORT号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CPU是自带以太网口的不知是设成1还是0
不管是0还是1,只要跟GP上的设置保持一致即可。

楼主:
E文看不懂.现在的错误代码是(02:D6:01)

楼主:
过二天就要去调试了急。。。。。

网友A:
你在GP上设置PLC地址的时候是不是用键盘直接输入的,没有用GP画面里的那个小键盘点?
D6说明你有地址超出范围啊,一般手动用键盘直接输入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楼主:
我新建一个画面(只一个画面,只一个数字输入))下载后还是(02:D6:01)只看到图形看不到数字
用模拟测试可用.

网友A:
你的来源IP PORT号码
shi是设置的8000还是 1024

楼主:
原来是设8000 后改成1024
传送时只有8000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02:D6:01是地址设置不对,超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02:D6:01是地址设置不对,超出.
搞定就好。

不过这个问题我在17楼已经回复过,你没仔细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