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比如变电站10KV出线,线路上接有居民小区,有工厂等等,三相负荷肯定不平衡;但是在变电站10KV出口处测得的三相电流怎么是平衡的呢?

又比如在变压器的低压则接三相不平衡负荷运行,在高压则测量的三相电流平衡吗?

网友A:
肯定是不平衡的,根据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线圈的匝数与电流成反比,匝数是一定的,那低压侧电流变化,高压侧的电流肯定也会变化,低压侧不平衡,高压侧也就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