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L     #xinhao_db_dizhi     赋值L#0
     T     MD    20
     NOP   0
     L     #liansuotiaojian        赋值L#14
      T     MD    24
     NOP   0
     L     #INT1                    4
NEX:  T     MW    10
     OPN   "发送有效数据"
     L     DBW [MD 20]

     OPN   "DB11"
     T     DBW [MD 24]

     L     MD    20
     L     L#2
     +D
     T     MD    20

     L     MD    24
     L     L#2
     +D
     T     MD    24
     L     MW    10
     LOOP  NEX
     BEU
下载后就报错 说写入时发生对齐错误
程序错在哪了

网友A:
間接尋址要求為32位指針變量,而樓主僅僅簡單的將數值賦予MD20,MD24.

去看STL手冊上會有,你的指針格式應該為X.X 方式,即你需要對MD20,MD24中的數據進行左移3位,形成X.X 格式的地址。

另:移動指針也非直接使用加減法,也需要參照上述法則,一般會使用地址寄存器來的更方便一點。

楼主:
感谢2楼 小弟初学PLC  多谢指点

网友B:
这种指令,我也看不懂,我一般只会梯形图,这300的间接寻址
跟200其实是有点差不多的,我也在学300,三菱还在观望中,要不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