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参数相同控制目标相同的情况下 我昨天做实验温度控制在39.5左右,今天做实验却在39.375附近 不知道大家做实验时会不会这样

网友A:
建议检查下温度传感器及转换器、PID调节器的零点及温度漂移情况。

网友B:
与环境温度都会有关系的,整个系统的惯性变了

网友C:
外部环境变化会影响吧

楼主:
就是说房间温度不同 控制效果就会不同么……那实验还怎么做呢……每次都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房间温度不同 控制效果就会不同么……那实验还怎么做呢……每次都不一样啊

要看你做的是针对什么对象的温度试验?

楼主:
我的恒温箱是一个密闭的铁箱 在室内做温控实验的

楼主:
我是在室内做的温控实验 外部环境应该影响较小吧

网友D:
有没有改动过线路?导线有没有松动?

楼主:
没有 就是隔了一天,外部环境也应该没有太大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