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绕线设备,半分钟绕一卷,设备半分钟启停一次,请教应选用何种类型的变频器较好?

网友A:
只要变频器功率够, 一般变频器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变频器的选型无非要注意三点:一是:功率,正如楼上说的;二是,应用的场合,比如说ABB厂家的ACS510主要是用于水泵与风机的循环启动;而ACS550则是用于多台电机的同步启动与运行,此型号的电机输出的转矩大;三是,变频器的通讯的问题。

网友C:
频率有点高,可以选择步进或伺服电机

网友D:
建议用安川的,耐用
个人建议用安川的,耐用

网友E:
这个条件并不苛刻,有什么变频器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