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的接线

楼主(2009-04-24):
各位大侠小弟刚参加工作遇见一个问题很头疼很耽误工作转正:我有一个带变送器的热电阻PT100,它输出是4~20ma的信号,它端子有5个其中两个是标明是接正负(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正负还是信号的正负),剩下三个端子从内部引出来的线,其中有两个互相短接!我就用各种接线方法,就是输出不了这个电流信号!!请教 应该怎么接线 怎么接电源?我是用松下PLC的模拟快FP0-A80来检测的,它正好也是接受这个范围内的信号!!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松下的,标正负的即是信号线,也是电源线。
没有信号的原因是,没有提供24V。
最好用配电器提供24V给变送器,而后从配电器输出信号给PLC。
事是做的不是说的。

楼主:
是这个意思
对,我要补充那两个端子标明了24VDC,我也接电源了!但是电流信号从哪里来啊?不会还是这两个端子吧?我用万用表测了下输出电流很大!

楼主:
是这个意思
从配电器输出信号给PLC这里的配电器你是指的什么?

网友B:
从内部引出来的线应当才是输出的模拟量;

网友C:
你实际上应该出来3根线
短接的是入PLC的公共线,一根正极的是信号输出线

网友D:
那你还应该检查检查变送器是否还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PT100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E:
DC24+接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PLC或是仪表的输入+,仪表的输出-接DC0V就可以了

网友F:
PT100热电阻接剩下三个端子,其中有两个互相短接的接PT100热电阻一端,另一个端子接PT100热电阻另一端,这就接入了温度信号。
   DC24V+接变送器的+24V,变送器的-接PLC或是仪表的输入+,仪表的输出-接DC0V就可以了,这时 如果你串入一个电流表就可看到4-20MA.DC的电流信号了。

网友G:
仔细阅读说明书和硬件手册,严格按图接线(注意电流的接法与电压的接法不同要并接二个输入点):
正确接线后仔细阅读编程手册.在PLC里合理设置CH号.并在正确的CH号所指定的寄存器里读出数据,再按照手册上的修正值对数据进行操作(编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T100热电阻接剩下三个端子,其中有两个互相短接的接PT100热电阻一端,另一个端子接PT100热电阻另一端,这就接入了温度信号。
    DC24V+接变送器的+24V,变送器的-接PLC或是仪表的输入+,仪表的输出-接DC0V就可以了,这时 如果你串入一个电流表就可看到4-20MA.DC的电流信号了。
dir说得对!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看来我要检查热电组是不是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是像dir和老信等说的对,这种接线就能输出信号了!!!感谢各位了

网友I(2009-05-26):
标有+ -符号的是电源,其它三个端子接热电阻,有两个端子要短接。这样接是没错的。关键是你不懂你用的是两线制变送器。把一个数字万用表打到直流200mA档位,串联在电源端,你就会看到电流信号了。

网友J(2011-01-10):
里面出来的三线是接的热电阻,另外两根是输出,要检查回路里面有没有24V电压,或是PLC的模块有24V给变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