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我是用RS232与工控机相连,没有接PLC,但总是现实PLC No Response,用EasyBuilder编了一个界面,编译通过,但下载时显示超时?
我还想问一下,用电脑直接与触摸屏相连,不同PLC可以吗?
我用的触摸屏是WEINVIEW MT510T

网友A:
呵呵;MT510下载时可以不连上PLC;

网友B:
没有连接PLC,当然会报错:PLC No Response。

BTW:怎么又是工控机,又是触摸屏的?

网友C:
125对835

网友C:
工控机:235对785

网友C:
详细参看威纶通网站下载相关使用说明书1!

网友D:
不周PLC不可以的,要在编写触摸屏程序前,选择对应的PLC的型号的

网友E:
用演示模式可以不连接任何其他设备光一个触摸屏自己显示.按钮和翻页等功能全部能做到.但数据只能是触摸屏存储器里的(编程序时要设定用"内部地址"否则显示无法与PLC通讯).

网友F:
可以不连PLC!你检查一下工控机的串口设定是否更触屏一致?

网友G:
没用过WEINVIEW MT510T的,所以不敢乱说

网友H:
触摸屏和plc的型号都要选对了才可以.

网友I(2009-06-29):
不用PLC的。你看看触摸屏喝你工控机的通讯参数是不是一致,还有,用串口监视触摸屏发出来的数据。维纶网站有功能码测试,看看你的工控机回的数据是否遵守了维纶触摸屏那个协议。其实你找找工控机程序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J:
超时应该就是通讯线路的问题吧,不连plc也能下载程序啊,跟plc连接的是另外一个串口啊

网友K:
这个屏很好用的,后面有个复位按钮,按一下屏重启就可以上传或下载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