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请大虾指教!滚筒直径62MM,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可能性的

网友B:
既然是“同步电机”怎么会15转呢?如果40W3000转的通过机械减速机变到15转是可能带动50Kg直径62mm滚筒的。

网友C:
带是能带动的,但是要注意加减速时间的设定

网友D:
不能直接带动!
必须经过大变比减速机后才可以。

网友E:
好久没见过老信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