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为何发烫

楼主(2009-04-24):
我的是三相加热,三相电流是平衡的,为何中间的熔断器发烫?左边的是41C,右边的是42C,中间的94C,不知何故?

网友A:
说明你的设备实际上,负载还是不平衡的

楼主:
可是我用钳形表测量电流三相是一样的,另柜上的电流表显示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熔断器发烫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建议你更换。

楼主:
你的意思是熔断器有质量问题?

网友C: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D:
接触问题

楼主:
不是接触问题,螺丝拧得死死的。另外,换了新的温度也很高,很是郁闷!

网友E:
中间那路上下口的线接头处看一下,熔断器的上下接口氧化层太多。

网友F:
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G:
如果怀疑负载不平衡,就中间那一相换一相试试

网友H:
多半是接触不良!仔细检查个连接点.

网友I:
应该是中间的接线端子处或熔断器接点处螺丝松动或熔断器损坏

网友J:
对大电流电路来说,熔丝是一个电阻(只要三相的熔丝规格相同应该电阻也是一样的),熔断器的接触电阻在大容量设备上也是不可忽视的电阻.所以当测量三相电流平衡时可以把温度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熔断器互换(从接线上换不要单换熔丝体)如果温度也换过来了就证明它们的接触电阻不一样,可以用三个全新的把旧的全部换掉.

网友K:
接触问题,

网友L:
接触电阻过大!
清理氧化层,紧固螺栓。

网友M:
那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接触电阻过大
同意这个看法。换新.或者消除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O:
你测量电流点在熔丝上还是后?

楼主:
这个温度较高的熔断器是新的

网友P:
可能导线氧化了

网友Q:
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