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9-04-24):
上面是三菱的变频器的 ,
那个2端口是电压输入信号端口 ,请问2端口测的是 1与2之间的电压  还是3 与2之间的电压的啊?

网友A:
外部电压输入接2 、5端子;
用电位器时接10、2、5端子;

网友B:
测的是2与5之间的电压,就是说2住下调是地,电压变小

网友C:
是相对1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