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很久没来了!看到大家这么热情的交流技术。羡慕死了!还是言归正传,今天餐厅打来电话;说总电源跳闸了,而且怎么还送不上,叫我过去,因为餐厅里设备比较多,再加上施工时排线很乱!加上自己经验不怎么丰富,费了老半天也 没有查出什么地方的漏电,我当时索性把所有的开关全关了,《总电源下面有4个部分的配电箱》奇怪了,怎么还跳!我当时真懵了,然后我把ABC三相,一相一相的检测,《在负载开关全部关掉的情况下》,还是跳!难道是总开关坏了!可是把ABC三相拆掉,再试验,开关是好的!我在《负载还是关掉的》送电时,还跳,我正准备请教老师的时候,一个服务员对我说;她在擦冰柜时被电了一下,我感觉不可能啊!负载全部关了!然后我仔仔细细检查了冰柜,也没有漏电的啊!奇怪了!在去送电!一切正常!回忆冰柜,我只是挪了挪位置!负载开关都关了!然后我请教了个老师傅,他对我说应该是有地线或零线没有经过开关!大家把看法说说!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啊!这种现象在电工学上叫什么?谢谢赐教哈

网友A:
有不有零序漏电保护

网友B:
应该是零线接地

网友C:
应该是零线接地漏电了,是不是冰柜那的零线接到总开关上了

网友D: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零线和地线的问题,在停电的状态下检查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阻(越小越好),以及相线对零线和相线对地线的绝缘电阻(越大越好).再在开关出线中串入500~1000W的电灯(电工叫"挑担灯"),在全部电器全部关闭的情况下合上开关,如果灯亮就是有短路(灯越亮短路越严重).如果灯不亮(电源没有短路)再逐个电器用挑担灯检查,找出短路点.如果是三相进电的应该平均分配负载,否则三相严重不平衡也会引起跳闸.

网友E:
你零线或地线直接外部过来,没经过的开关,有漏电情况。

网友F:
应该是冰箱的外壳接地没有经过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