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我有富士的变频器想学一下编程,但没有编程软件,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變頻器編程軟體?

你找錯人家了,別找富士,找三菱或者ABB就對了。

网友B:
呵呵;是PLC吧?
变频器只用面板设定参数就行了;

楼主:
哈哈!对不起忙乱之中弄错了,是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对不起忙乱之中弄错了,是plc

富士的PLC?

你用什么系列?NB,SPB,F或者是SPH?

其中NB,SPB(N模式)可以使用Flex Programmer軟體進行編輯,該軟體在中國工控網下有下載,版本大約是2.1.35版。

F系列可以到網站上搜索一下,應該有,版本大約是1.3版本。

NB系列的有一個中文版本,1.0版本,強烈建議不要使用。

如果是SPH或者SPB(SX模式),你可以使用D300Win這款支持IEC61131規范的程式。如果你是富士電機的客戶,那么富士電機或者代理商會有提供。

臺灣地區有使用SX Programmer Standard,除F系列外,其通吃NB,SPB,SPH……不過不支持FBD的編程方式,還是傳統的梯形圖的方式。這個版本為2.3.5版本。

如果貴公司有意向要購買富士的PLC的話,或許你可以聯絡一下慶同貿易,他們的技術實力還是蠻強的。

楼主(2010-09-10):
谢谢cvlsam的耐心细致的答复。不辜负大家的一片耐心,我一定吧plc的编程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