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引言

   为保证平台稳定,被调平台有五条支腿,分别用5个执行元件控制其高度,以调整平台的水平度;用2个水平敏感元件检测其水平度,2个水平敏感元件垂直安装,分别用于检测平台前后方向的水平度和检测平台左右方向的水平度。图1是被调平台与支腿和水平传感器安装示意图(图中未标出平台上的设备)。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图1   被调平台与支腿和水平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5个调平支腿高度及2个水平敏感元件的输出,构成了五输入二输出的多输入输出系统,每一调平支腿高度变动,都有可能影响平台的水平度,因此它是一个强耦合的系统。

2  完全解耦的控制方法

   系统虽有5个输入,2个输出,但我们知道,三点决定平面,所以在调平控制量中有二个输入量是冗余量,只需选择平台重心在三支点构成的三角形内,控制这个三角形的三个支腿高度,即可实现调平;在调平结束后,再控制其余二个支腿着地即可。所以实际系统应是三输入二输出系统,经过分析可以得到水平敏感元件的输出α与β是三个调平支腿高a、b与c的函数:
    α=f1(a,b,c)
    β=f2(a,b,c)
平台调平后,应得到α≤δ,β≤δ。δ是一个允许的很小倾角。a、b、c与α、β之间是强耦合的。
应用理论和实验方法都可得出其传递函数,设平台输入与输出关系表示如下: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式中gnm是α、β对于a、b、c的传函;gnm中下标n=1、2代表水平敏感元件的输出α与β,m=1、2、3代表三支腿高a、b与c。设有一个预补偿矩阵kp(s)使(2)式成立。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式中kpq中下标q=1、2代表预补偿函数的二个输入α与β,p=1、2、3代表补偿传函的三个输出a、b与c。若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则可实现完全解耦。为使完全解耦,必需求出k(s),并且按(4)式实时计算a、b和c,然后实施控制。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由(3)式解出k(s),代入(4)式并离散化(4)式,用计算机实时地计算出控制量a、b、c,就构成了快速自动调平系统。然而k(s)不容易显式解得,(4)式的实时计算量大;以及当用伺服系统控制调平支腿的高度时,最少要有测量3个支腿高度的传感器和两个测量平台水平度的传感器,硬件电路相对复杂,开发时间长;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完全解耦控制方法的使用。|
3  剔除冗余量的解耦控制方法
某些平台上的设备运行中不需实时调平,只要求开始工作前进行一次调平,对调平过程速度要求也不高。这种平台的调平方法,可用剔除冗余量的解耦控制方法;将调平过程分两步进行,首先调平某个倾角使之达到水平要求之后,将其锁定,然后再去调另外一个倾角。在第一步时,剔除了一个倾角及两个支腿的高,使控制系统变成了单入单出控制系统。第二步剔除已调平了的倾角及相应的已完成调平任务的两个支腿。这样第二步调平也变成了单入单出控制系统。这种做法是一种剔除冗余量的解耦控制方法。
   具体调平过程叙述如下:首先选择平台重心所在三支腿构成的三角形中的三个支腿;在平台未调平前,三个支腿连结成的三角形中,必有一条边的倾角最大,这条边是由最高与最低两支点的连线,与它平行的(或夹角最小的)水平敏感元件的输出最大,也即由此水平传感器----------------------------------------------

网友A:
看上去实现很难的,如果是三个支腿,还好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