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一、实例
控制要求:
(1) 能对三相步进电动机的转速进行控制。
(2) 可实现对三相步进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3) 能对三相步进电动机的步数进行控制。
二、 问题的提出
1 移位指令分为几种?各有什么功能?
fx2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移位指令有移位、循环移位、字移位及先入先出 fifo 指令等数种,其中循环移位分别带进位位循环及不带进位位的循环。移位有左移和右移之分。 fifo 分为写入和读出。
从指令的功能来说,循环移位是指数据在本字节或双字内的移位,是一种环形移动。而非循环移位是线形的移位,数据移出部分会丢失,移入部分从其他数据获得。移位指令可用于数据的 2 倍乘处理,形成新数据,或形成某种控制开关。字移位和位移位不同,它可用于字数据在存储空间中的位置调整等功能。先入先出 fifo 指令可用于数据的管理。现择要介绍如下。
( 1 )位右移指令
该指令的助记符、指令代码、操作数、程序步如表 8-11 所示。
表 8-11 位右移指令的要素
指令名称
助记符
指令代码位数
操作数范围
程序步
s(.)
d(.)
n1
n2
位右移
sftr
sftr(p)
fnc34 ◥
16
x 、 y 、 m 、 s
y 、 m 、 s
k 、 h
sftr 、 sftrp…9 步
位右移指令是对 n1 位 [d] 所指定的位元件进行 n2 位 [s] 所指定元件的位右移,其说明如图所示。
当 x0 由 off → on 时, [d] 内( m0~m15 )各位数据连同 [s] 内( x0~x3 ) 4 位数据向右移 4 位,( x0~x3 ) 4 位数据从 [d] 高位端移入,( m0~m3 ) 4 位数据从 [d] 低位端移出(溢出)。当 x10 再次从 off → on 时,( x0~x3 ) 4 位数据再次从 [d] 高位端移入,当前( m0~m3 ) 4 位数据从 [d] 低位端溢出。依次类推。
用脉冲执行型指令时,指令执行取决于 x10 由 off → on 变化;而用连续指令执行时,移位操作是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使用指令时必须注意。
( 2 ) 循环右移
该指令的助记符、指令代码、操作数、程序步如表 8-10 所示。
循环右移指令的要素表
指令名称
助记符
指令代码位数
操作数范围
程序步
d ( . )
n
循环右移
ror
ror ( p )
fnc30 ◥
(16/32)
kny 、 knm 、 kns
t 、 c 、 d 、 v 、 z
k 、 h 位移量
n ≤ 16 ( 16 位)
n ≤ 32 ( 32 位)
ror 、 rorp…5 步
dror 、 drorp…9 步
循环右移指令可以使 16 位数据、 32 位数据向右循环移位,其说明如图所示。
当 x0 由 off → on 时, [d] 内各位数据向右移 n 位,最后一次从最低位移出的状态也存于进位标志 m8022 中。
用连续指令执行时,循环移位操作每个周期执行一次。
在指定位软元件的场合下,只要 k4 ( 16 位指令)或 k8 ( 32 位指令)有效。
2 、怎样实现上述的控制要求?
(1) 转速控制
由脉冲发生器产生不同周期 t 的控制脉冲,通过脉冲控制器的选择,再通过三相六拍环行分配器使三个输出继电器 y0 、 y1 和 y2 按照单双六拍的通电方式接通,其接通顺序为:
(2) 正反转控制
通过正、反转驱动环节(调换相序),改变 y0 、 y1 和 y2 接通的顺序,以实现步进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即
(3) 步数控制
通过脉冲计数器,控制六拍时序脉冲数,以实现对步进电动机步数的控制。
三、 plc 硬件的实现
1 i/o 的分配
输入
功能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