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FX2N的手上,303页的例子,看不懂耶,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那样用呀???
如:动作方向,为什么有的用K有的用H呀?
还有那个TO和FROM的地址和数据怎么定呀??

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要是能从第1页一直看到303页,这个问题你就不用问了。还是把前面的再仔细看一遍。

网友B:
K代表10进制数,H代表16进制数
无论是K还是H,都要换算成2进制数的意义的,所以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呵呵;
那是对FX2N-4AD-TC温度模块的编程;
通过FROM/TO指令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