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请问各位大哥,请教一下,哪种情况下会导致交流接触器接触不良;还是接触器本身设计问题引起的??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的触头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有烧蚀的现象,烧蚀严重了就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的

网友B:
触点烧坏了

网友C:
还有就是接触器骨架变形

网友D:
线圈的电压不对,比如说是380V的,接到了220V电压上

网友E:
接触器要竖装,否则环境的油腻粉尘堆积在触点上会引起接触不良而"跳火",跳火烧蚀触点进一步加剧接触不良,烧蚀后的触点粘连不放会形成缺相而烧坏电机等设备.

网友F:
接触器用了应该有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设计是没什么问题的了,如果动作频繁、使用环境差、线圈电压不稳定都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G:
接触器用的时间长了,触点寿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本身的设计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H:
频繁接触和曾经短路过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I:
控制电压不稳定,控制电流过大。

网友J:
工作环境有油粉尘都回影响接触器的吸和,低电压的中间继电器有漏电压也回误动作

网友K:
环境比较的恶劣,有杂质存在,另外接触器的周围振动比较大,都可能会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我们厂一般都是把接触器装在控制柜里面的,环境应该还算好,况且从工地退回来的接触器,表面都是很干净的!
   对各位的以上回复,其中
1 动作频繁;
2 线圈电压不稳定;
3 低电压的中间继电器有漏电压也回误动作;
  这三种的可能性,我反而觉得很大!
  不知道大家能否对这些描述具体一些呢?谢谢!

网友L:
动作次数频繁,电流过大

网友M(2009-05-31):
接触器故障分为几种情况
1\触点烧蚀造成接触不良,造成这种情况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选型错误,容量不够.二是动作次数频繁,三是通断过短路电流.
2\触点正常,动作时吸合不好,,原因一\电源电压不正常,二\器内有粉尘,造成卡阻,三\接触器铁芯短路环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