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做个东西,两个先动,到位后其他的再动,折腾一天还是实现不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没有用PLC吗?一般这种都是在PLC中做的,速度快,WINCC中只是根据数据显示罢了

网友B:
wincc虽然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但是你何必去专这个牛角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个东西,两个先动,到位后其他的再动,折腾一天还是实现不了,请高手指点下

方法1:使用Sleep函数作为延时,这个延时比较痛苦,会导致系统进程挂起,一般做500ms以下的延时。

方法2:使用读取Windows系统运行时间,请注意,这个运行时间为Windows开机后的运行时间,然后两次读取做减法就是延时时间,但是有一点,由于这个时间是32位的,因此在连续运行49天后可能会清零重启,在这个临界状态下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方法3:利用全局脚本可定时调用的特性,对变量进行累加,如:设定周期调用时间为250ms,那么变量如果为4,就是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