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的使用维护

楼主(2009-04-24):
1、概          述
1.1  分散控制系统
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英文缩写为DCS,有时也称分布式控制系统,其实质是计算机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监视、操作、管理和分散控制的一种新型控制技术。它是由计算机技术、信号处理技术、测量控制技术、通信网络技术、人机接口技术相互发展渗透而产生的,即不同于分散的仪表控制系统,又不同于集中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它是吸收了两者的优点,在它们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来的一门系统工程技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
分散控制系统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结果。机组容量不断增长、参数不断提高,为DCS应用创造了广阔;随着DCS系统的广泛使用,为机组安全经济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微处理器及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的发展,DCS发展很快,加上计算机技术、容错技术和人机接口技术的发展,窗口技术、交互图形等的出现,以及标准化的数据通信链路、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知识工程方法的发展及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开放式结构和集成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90年代以后的DCS的发展。90年代以后DCS向综合化、开放化发展,即90年代生产过程自动化要求各种装置(计算机、DCS、单回路调节器、PLC等)之间的通信能力加强,以方便地构成大系统;并且在大型DCS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的同时,发展小型DCS,也就是说随着PLC计算机与DCS和其他控制回路之间接口的迅速发展,将连续控制回路、逻辑功能和批量控制功能汇入在统一的高性能系统中,从而将PLC与DCS融合在一起,满足了协调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适应离散类和批量工业自动化的要求。今后的DCS发展方向将进一步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知识库系统(KBS)和专家系统(ES)。
DCS具有通用性强、系统组态灵活、控制功能完善、数据处理方便、显示操作集中、人机界面友好、安装简单规范化、调试方便、运行安全可靠的特点,在国内外火电机组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东海拉尔发电厂2×50MW机组、2×220T循环硫化床锅炉,采用了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MACS分散控制系统。用以完成DAS(数据采集系统)、MCS(模拟量控制系统)、SCS(顺序控制系统)、BMS(燃烧器管理器)DEH(数字电液控制系统)、ETS(故障跳闸系统)等控制功能。系统设有现场控制站9台、操作员站7台、工程师站2台、历史数据站1台、通讯站1台。系统投运后东海拉尔发电厂的自动化水平将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1.2  和利时SmartPro系统特点
实时性:控制器CPU采用Pentium级芯片,基于QNX嵌入式操作系统,保证控制精确、实时、高效。
可靠性:采用多种冗余结构(网络、控制器、电源模件、I/O模件),系统安全可靠。
先进性:灵活的Client/Server结构,适合大规模系统的 I/O、Alarms、Reports、Trends、Time服务器可分布式设置;既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又可负荷均担;功能丰富的HMI人机界面,灵活强劲的控制软件,支持离线仿真。
易用性:智能设备管理(故障诊断、精度校正、带电插拔),维护简单方便。
延续性:操作站采用通用系统平台,可跟随计算机水平不断提高而同步升级。
SmartPro系统不仅拥有以上优点,更具有高效的可靠性设计;
1) 危险分散措施
过程I/O单元采用的智能化设计方法,可有效地将部分控制或采集运算分散到各I/O单元,降低主控单元的负担,提高可靠性;另一方面,一旦主控制器发生故障,各单元仍能完成基本的输入输出功能,,如控制输出的自动保持功能,回路控制的独立执行等。
2) 故障隔离措施
所有过程输入输出单元都采用可靠的光电隔离技术,使各单元之间和单元与上位机之间的CPU无任何电气联系,从而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可靠性和安全性。在同一单元的不同通道及逻辑功能侧和现场信号侧,也提供了隔离措施,可消除由于现场地电位差对系统造成的损坏。
3) 迅速排除故障措施
现场控制站的所有单元上均带有CPU,每单元均可进行周期性自诊断。诊断主要包括CPU与内存等的自检、开关量输出回读比较、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正确性比较判断、模拟量输出通道的正确性比较等。诊断结果每秒钟都上传到上位机的系统状态图中显示。
4) 各种运行提示
系统中所有单元上均有状态指示灯、包括运行灯、故障灯、网络通信灯等,可以根据指示灯的状态及时发现、排除故障。
5) 可带电热插拔
一旦发现故障,可带电对故障单元进行更换。由于采用了特殊保护措施,系统中所有过程I/O单元均可带电插拔,对系统的运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楼主:
3、检修运行维护的主要内容
 检修运行维护的目的,就是为了采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确保分散控制系统处于完好、准确、可靠状态,从而满足生产过程正常运转的需要。
3.1 检修的主要内容
   分散控制系统检修的主要内容包括系统停运前各部件状态检查,并做好记录,以便停运后针对性地进行检修;系统停运后要对系统各部件进行外观检查等一般性检查,对系统控制装置、卡件等硬件设备按反映技术指标所必须的项目进行测试或检验,以校验各硬件设备技术特性满足相关要求;对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进行逻辑检查及功能试验,以确保软件功能的完整性,并满足生产工艺流程的要求;从而保证分散控制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3.2 运行维护的主要内容

分散控制系统运行维护的主要内容包括系统在投运前应做好必要项目的检查,检查合格且一切准备就绪后系统上电,按照相关步骤启动系统,并检查验收系统各部件正常或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后,系统投入在线运行。系统正常运行时,为确保系统处于完好、准确、可靠状态,要进行必要的日常与定期维护工作,即每日一次设备巡检,记录系统各部分的工作状况,发现异常问题及时查明原因解决处理,定期进行有关内容是否符合技术指标质量要求的试验和检查,并根据热控系统的运行工况决定热控系统设备的投入与退出。

楼主:
4、DCS使用中常见问题及分析
DCS在运行中常有以下几类故障:
4.1 通信网络故障
通信网络类故障一般易发生在接点总线、就地总线处,或因地址标识错误所造成。
4.2 节点总线故障
节点总线的传送介质一般为同轴电缆,有的采用令牌信号传送方式,有的采用带冲突检测的确良多路送取争用总线信号传送方式。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当总线的干线任一处中断时,都会导致该总线上所有站及其子设备通信故障。目前,一般防止此类故障的方法是采用双路冗余配置的方式,避免因一路总线发生故障而影响全局,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故障的发生,并且一旦一根总线发生故障,处理时极易造成另一个总线故障,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效的方法应是从防止总线接触不良或开路入手。比较成功的是系统的节点总线布置方式。其同轴电缆的连接不是在通信模件的前面,而是在模件的后面,这样当系统运行中处理通信模件故障时,可避免误碰同轴电缆,造成网线断路。同时,其同轴电缆除专门进行检查,任何时候都不会去触动,可防止因多次插拔同轴电缆的插头造成松动,增加其故障的可能。另外,应制定同轴电缆检查与更换管理制度,在其接触电阻增大至影响通信之前,进行更换或处理。
4.3 就地总线故障
就地总线或现场总线一般由双绞线组成的数据通信网络。由于其连接的设备是与生产过程直接发生联系的一次元件或控制设备,所以工作环境恶劣,故障率高,容易受到检修人员的误动而影响生产过程。另外,总线本身也会因种种原因造成通信故障。防止此类故障的有效方法是,首先要将就地总线与就地设备的联接点进行妥善处理,拆装设备时,不得影响总线的正常运行,总线分支应安装在不易碰触的地方。同时,就在总线最好是采用双路冗余配置,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4.4 地址标志的错误
不论是就地组件还是总线接口,一旦其地址标识错误,必然造成通信网络的紊乱。所以,要防止各组件的地址标识故障,防止人为的误动、误改。系统扩展时,一般应在系统停止运行时进行。尤其是采用令牌式通信方式的系统,任何增加或减少组件的工作都必须在系统停运时,将组态情况向网络发布,以免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4.5 硬件故障
DCS系统根据各硬件的功能不同,其故障可分为人机接口故障和过程通道故障。人机接口主要指用于实现人机联系功能的工程师站、操作员站、打印机、键盘、鼠标等;过程通道主要指就地总线、通道、过程处理机、一次元件或控制设备等。人机接口由多个功能相同的工作站组成,当其中一台发生故障时,只要处理及时,一般不会影响系统的监控操作。过程通道故障发生在就地总线或一次设备时,会直接影响控制或检测功能,因而后果比较严重。
4.6 人机接口故障
人机接口故障常见的有球操作失效、控制操作失效、操作员站死机、薄膜键盘功能不正常、打印机不工作等。球标操作不正常一般是由于内部机械装置长期工作老化或污染,使触点不能可靠通断,或因电缆插接不牢固造成与主机不通信,这时只需将其更换检查即可。
控制操作失效是由于球标的操作信号不能改变过程通道的状态,一方面可能是过程通道硬件本身故障,另一方面可能是操作员站本身软件缺陷,在设备负荷过重或打开的过程窗口过多时,导致不响应。在检查过程通道功能正常后,应对操作员站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重启,初始化操作员站。操作员站死机原因比较多,可能是由于硬盘或卡件故障、软件本身有缺陷
冷却风扇故障导致主机过热,或负荷过重造成。可首先检查主机本身的温升情况,其次用替代法检查硬盘、主机卡件等,以确定故障部分。
薄膜键盘在大多数操作员站上得到应用。其主要功能是快速调取过程图形,便于操作员迅速监控过程参数。当因薄膜键盘组态错误、键盘接触不良、信号电缆松动或主机启动时误动键盘造成启动不完整,均可导致其功能不正常,应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打印机不工作一般是由于配置的原因。同时,以打印机进行屏蔽后,也会使打印功能不能进行。另外,打印机本身的硬件故障会造成其部分功能或全部功能不正常,应重新检查打印机的设置及其硬件是否正常并进行处理。
4.7 过程通道故障
过程通道出现最多是卡件故障或就地总线故障。一种原因是卡件本身长时间工作,元器件老化或损坏;另外,因外部信号接地或强电信号窜入卡件也会导致通道故障。现在一般卡件本身都采取了良好的隔离措施,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故障的扩大,但此类故障一旦出现,则直接造成过程控制或监控功能的不正常。所要要及时查明故障原因,及时进行更换卡件。
一次元件或控制设备出现故障有时不能直接被操作员发现,只有当参数异常或报警时,方引起注意。控制处理机(过程处理机)故障一般会立即产生报警,引起操作员注意。现在控制处理机基本上全是采用不1:1冗余配置,其中一台发生故障不会引起严重后果,但应立即处理故障的机器。在处理过程中,绝对不可误动正常的处理机,否则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4.8 人为故障
在对系统进行维护或故障处理,有时会发生人为误操作现象,这对于经常进行系统维护或新参加系统检修维护的人员来说都是会发生的。一般在修改控制逻辑、下装软件、重启设备或强制设备,保护信号是最易发生误操作事件。轻则导致部分测点、设备异常,重则造成机组或主要辅机设备停运,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使用的电厂,人为误操作发生的故障在热工专业中的不安全事件中占有很大比例。
4.9 电源故障
电源方面的问题也较多,如备用电源不能自投,保险配置不合理及电源内部故障等造成电源中断,稳压电源波动引起保护误动及接插头接触不良导致稳压电源无输出;有的系统整个机柜通过一路保险供所有输入信号或一路电源外接负载很大,还的控制电源既未接又未有冗余备用。
SOE工作不正常
SOE的结论对事故的分析判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许多电厂发生保护动作等情况时SOE未记录下来或记录时间与实际情况不符。如   电厂#1机组出现过SOE事件顺序追忆时间与实际跳闸时间不相对应,SOE 时间打印浏览后不能返回,首次跳闸原因在事件顺序吵能第一个反映,SOE时间顺序数据不能设置等问题。而有的电厂在几次事故分析时发现SOE结论中的时序与历史曲线中的时序有偏差,有时甚至时序颠倒,具体表现于同一点在历史曲线和SOE中民生时间不一致,且有时偏差很大,这会延误事故分析的进程,有时甚至误导事故分析方向。SOE问题既与系统设计不合理,SOE点没完全集中在一个上有关,也与系统硬件及软件设计考虑不周有关。
干扰造成的故障
干扰造成的故障的事例也不少。系统的干扰信号可能来自于系统本身,也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由于不同的系统对接地都有严格要求的规定,一旦接地电阻或接地方式达不到要求,就会使网络通信的效率降低或增加误码的可能,轻则造成部分功能不正常,重则导致网络瘫痪。
电源质量同样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用于系统的电源既要保证电压的稳定,也要保证在一路电源故障时,无扰切换至另一路电源,否则会对系统工作产生干扰。过程控制处理机主/备处理机之间的切换有时也会导致干扰。另外,大功率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如手机、对讲机等在工作时,极易造成干扰,危及系统运行。

楼主:
5、DCS故障的基本防范措施

根据以往的 DCS使用检修维护管理经验,应采用下列防范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减少及杜绝DCS运行中的故障,提高DCS运行水平,防止DCS失灵等事故的发生。
5、1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DCS外部条件指UPS电源、计算机控制系统接地、控制室和电子室环境要求等。电厂在安装和调试期间,由于抢工期或其他因素,这些情况往往被忽视,但外部条件好坏却直接威胁到DCS安全、稳定运行,通过对DCS问题分析可知,很多事故、故障等就是由于UPS电源及系统接地不好等原因引起的。DCS没有良好的接地系统和合理的电缆屏蔽,不仅系统干扰大,控制系统易误发信号,还易使模件损坏。可见,UPS电源、控制系统接地、控制室和电子室环境要求等外部条件不好给电厂投产后DCS的安全,稳定运行留下极大隐患。因此,DCS系统电源设计一定要有可靠的后备手段,负荷配置要合理并有一定余量;DCS的系统接地必须严格遵守技术要求,所有进入DSC系统控制信号的电缆必须采用质量合格的屏蔽电缆,并要同动力电缆分开敷设且有良好的单端接地;还要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如电子间出入登记、文明卫生等管理制度,定期消除灰尘、每天进行环境检查,定期对DCS系统接地进行测量,对DPC冗余切换、DPU及保安电源冗余切换进行试验等,以确保DCS外部环境条件状况良好。所以DCS投运前要做好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检查,满足有关条件后再上电、投运。
5.1.1  系统投运前检查及质量要求
(1) 外观检查及要求
投运前检查设备所在的环境的温度、湿度和清洁度情况,检查电子设备间电缆孔洞封堵完好,还要检查各路电源熔丝符合要求,各控制站柜、I/O柜和现场过渡端子柜的柜号、名称标志明确,并内附端子排接线图。各控制站柜、I/O柜和现场过渡端子柜的个档公用电源线、接地线、照明线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附件齐全、完好。柜内照明正常。由现场进入中间过渡端子柜、现场控制站机柜的各类信号线、信号屏蔽地线、保护地线及电源线,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美观;电缆牌号和接线号齐全、清楚。
(2) 各工作站检查及质量要求
1) 对于现场控制站,要检查由现场进入现场控制站机柜的各类信号线、电源线以及接地线等,应连接完毕,以确保系统的完好,减少缺陷。
2) 检查现场控制站机柜内各电源模件、主控制器模件、各功能模件及他设备,应全部复原且安装正确、牢固,各连接电缆与接线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美观;各工作站的冗余通信电缆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美观。
3) 检查现场控制站内的 数据通信线,以及各现场控制站间的通信线,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各连接电缆与接线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
4) 对于操作员站、工程师站等功能服务站,要检查各站的计算机、CRT、打印机等的电源,应连接完好;还要检查专用键盘、鼠标或轨迹球、CRT信号线和打印机信号线与各计算机之间的连接应、完好 、正确;各功能服务控制站等之间的冗余数据通信线、工作站之间的通信线应连接完好、正确、牢固;最后检查大屏幕监视器的电源及其与计算机间的连接应完好。
  5.1.2  系统的投运
  系统外观检查及各工作站必须的检查合格后,进行上电准备工作。
(1) 上电准备工作
1) 首先将所有电源开关(包括机柜交流电电源开关和机柜直流电源开关)置于“断开”位置。
2) 检查电源进线接线端子上是否有误接线或者误操作引起的外界馈送电源电压,确认所有机柜未通电。
3) 检查电源进线接线端子上是否有误接线或者误操作引起的外界馈送电源电压,确认所有机柜未通电。
4) 不得随意直接合上电源,必须检查DCS系统相关的所有子系统的电源回路确实无人工作,与DCS系统相关的所有子系统状况允许系统上电;并且办理齐全投运所需手续后,再上电。
(2) 投运步骤
1) 现场控制站上电。依次合上现场控制站总电源开关、系统电源开关及现场电源开关启动现场控制站,自动进入系统运行状态,并可通过自诊断沉痛许观察运行状态。
2) 各功能服务站上电。
a. 合上总电源、合上打印机、大屏幕显示器等电源开关,接通各工程师站和历史数据站的主电源,启动各个工程师站和历史数据站,CRT上出现显示,并进入操作系统,启动应用程序,系统按顺序自启正常。
b. 合上各操作员站主电源开关,启动 各操作员站,自动进入应用程序。
3) 按照上述步骤,逐台启动所有计算机;直至整个DCS启动完毕。
4) 检查通风设备应工作正常。整个系统的通信连接、CRT画面显示、各设备的运行状态等指示,应正常并与实际状况相符,否则应予以处理。必要时可通过专用检查工具和专用软件等进一步进行检查。
(3) 初次投运的DCS系统
初次投运DCS系统,为了安全可靠其间,一定要验证DCS的接地系统、负荷配置情况、系统功能和系统性,能应满足有关要求。在控制模件柜内,按厂家要求分别拨出主控制模件、通信模件和I/O模件,以确保机柜通电时不会发生烧毁控制模件的事故,不会对外设备误发操作指令而导致设备事故。
(4) 大修或升级后的DCS系统
经过大修或升级后DCS系统,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系统的性能和功能试验。检修或升级后的系统,在各设备及功能检查、试验正常的情况下,应进行72h的离线运行,以便测试系统的稳定性,只有在系统的稳定性符合要求后,才能将系统正式投入在线运行。
5.2 加强DCS运行维护管理
   热控设备的运行管理是指机组运行中控制系统巡检,热控设备运停,设备完好情况,异常分析、处理情况等内容的管理。DCS运行管理应在执行以往常规热控设备管理及热控备件管理等。要根据DCS特性制定对应的运行维护方法。如对历史数据站,要建立健全它的数据库,以便于事故的分析;对其硬盘要定期检查,以防满盘,新的数据存不进去。工作站停电时一定要先执行停机程序后再停电;严禁随意停、送电操作。要加强数据高速公路管理严禁碰撞数据高速公路,不能随意触动高速公路的接头,以防断线。另外,在高速公路走线时,要注意与高压电缆分开;最好将电缆穿保护套管,以防受到干扰。DCS备件的存放应满足制造厂要求,定期对备件进行检查。DCS装置发生故障,需用备件更换时,使用前必须对备件进行功能测试,防患于未然。
5.2.1 加强软件管理
根据以前的经验电厂对DCS硬件维修管理较重视,但对软件没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不完善。如现场任何人都可修改组态,软件不能及时复制、备份并统一管理,这对运行中的机组非常危险。因此软、硬件要同时进行管理,规范DCS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管理,软件的修改、更新、升级必须履行审批授权及负责人制度。在修改、更新、升级软件前,应对软件进行备份;DPU程序在修改完逻辑后要进行备份一次。对操作员站专用键盘,要严格规定其使用权限,以免造成误操作。各工作站的软件版本一定要检查清楚,各站务必要保持一致。未经测试确认的各种软件严禁下载到已运行的DCS 系统中使用,必须建立有针对性的DCS系统防病毒措施。
(一) 软件的备份与管理
DCS系统的软件包括系统软件和组态数据库。系统软件是组态系统、重装工作站的工具。组态数据库是电厂过程监控的应用软件。任何修改软件工作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同时,修改工作应有完善的备份手段。一旦发生软件或数据库丢失,可用备份及时进行恢复。另外,具有和MIS(电厂管理信息系统)或其他系统联网功能的DCS系统,其通信软件的功能也和DCS系统的安全有直接的联系。由MIS系统通信带来的故障也会影响DCS系统的运行。所以,软件和数据库是DCS系统管理的一件大事,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安全运行。
根据不同DCS系统的要求,软件及数据库的备份管理方式也不相同。一般系统软件要求具备能完全重装系统的整套功能,除设备投产时随机提供的重装软件外,应具备系统正常运行后的不少于两次的系统备份软件。应用软件(数据库)应及时备份,对于极小的改动,可不必进行备份,但应在系统修改记录上进行记录,以防系统因故障恢复时采用旧的数据库进行重装。对于数据库的修改,一方面要下装到控制处理机,同时要存到工程师站硬盘,为安全起见,还应存储到软盘或其他工作站上,以增加可靠性。旧的备份磁盘等不应超期使用,以防止超过其寿命而造成数据丢失。
为防止MIS系统或其他与DCS联网的系统给DCS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在设计二者的通信程序时,应确保DCS传输数据的单向性,防止MIS系统向DCS发送数据或病毒,危及DCS系统的安全。
(二) 软件检查与功能试验
(1) 对操作系统进行检查
1) 在按照一般的计算机设备通电启动程序时进行检查。若各方面无异常情况反映,启动显示画面及自检过程也无任何出错信息提示,则启动顺利通过。若操作系统启动时提示错误并自动修复后,应重新正常启动操作系统,检查错误是否完全修复,一旦发生系统错误,应用备份恢复或重新安装。在可能的情况下,启动操作系统后,应关闭所有文件,启动磁盘检测和修复程序,对磁盘错误进行检测修复。
2) 检查硬盘剩余空间大小时,为保证系统正常留有充足的空余容量,可以启动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优化硬盘;还可以搜索并删除系统中的临时文件,清空回收站;对于不具备数据文件自动清除功能的各工作站,应对无用的数据文件进行手工清理。在必要的情况下,备份该磁盘或卷的全部内容,然后将其格式化,再从备份中恢复该磁盘或卷的全部内容。
3) 检查系统日期和时间、各用户权限、口令等设置应正确,符合要求。若有差错,应及时改正。检查各设备和文件、文件夹的共享或存取权限设置应正确,符合系统要求。
(2) 检查应用软件的完整性
1) 只要对系统的逻辑或组态等任何数据有所修改,均要再次进行软件备份。
2) 对于上电自启动的系统,一般在操作系统启动后自动启动应用系统软件。若无异常、无出错信息提示,则启动顺利通过。
3) 启动系统自身监控、查错、自诊断软件并进行检查,所有功能应符合制造厂家要求检查厂家提供的应用软件列表中的项目应齐全;还可以根据系统启动情况或使用提供的实用程序工具,扫描并检查软件系统的完整性。系统存储设备也有满足使用要求的容量储备。
4) 分别启动各工作站的其他应用软件,应无出错报警。
(3) 检查权限设置符合有关要求。检查各操作员站、工程师站和其他功能站及网络接口站或网关的用户权限设置,应符合管理和安全要求。检查各网络接口或网关的端口服务设置,关闭不使用的端口服务。
(4) 检查数据库满足要求,检查数据各访问权限设置应正确,符合管理和数据安全要求,对数据库进行探寻,检查各数据库的有关信息应正确,各数据库或表的空间使用状况,应保留不小于25%的空余空间,磁盘的可用空间应不小于50%。还要检查数据库日志记录,若已满,则应进行清除或立即备份数据库。
(5) 应用软件检查与功能试验。
基本数据处理功能检查:检查过程参数的真实性、过程参数相关点[判定的正确性,还要检查过程参数的故障诊断及出错处理是否及时准确等应用软件基本数据处理功能是否满足要求。
工作站功能试验:工作站完成的系统组态、在线下载、人机对话、数据存储和检索、事故追忆及性能计算等功能均由应用软件实现,在使用中,为了确保功能完善可靠,就要通过试验的方式对工作站所具有的这些功能进行确认,结果应符合DL/T659---1998《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在线控制系统在线验收测试规程》等有关规章制度的要求。
(1)打开工程师站中的系统组态软件,按照组态手册离线建立一个组态方案,如有可能则进行编译生成,检查确认组态软件功能应正常。
(2)计算机控制系统通电启动后,通过工程师站组态工具,将现场控制站中一主控制器或一功能模件的组态回读到工程师站中,然后再将此组态下载到原主控制器或原功能模件中,然后再将此组态下载到原主控制控制器或原功能模件中,检查确认整个操作过程中计算机控制系统应无错或死机等现象发生,确保工作站在线下载功能正常。
(3)检查操作员站权限设置正确,以操作员级别登录正常。通过功能键盘或轨迹球/鼠标,在操作员站上对各功能逐项进行操作,各CRT画面连接应正确,所有操作对应结果应正确无误,从而检查确认各操作员的基本功能齐全,对于一些非法操作,软件应具有容错能力。
(4)显示功能正确性检查。
1)检查各主要流程画面、主要参数监视画面、实时趋势曲线显示画面,即包括棒型图、模拟图、历史曲线、趋势曲线、启停曲线、报警显示、成组显示等所有显示功能正常,报警提示和关联画面连接正确,报警确认功能正常。各动态参数和实时趋势曲线自动刷新,刷新时间应符合要求。
2)检查历史数据检索画面显示正常,输入正确的需检索的数据(如测点名、测点编号)和检索时间段,系统应正确响应,并显示相应的历史数据报表或历史数据曲线、历史事件报表、操作记录、报警记录等。若请求打印,则打印结果应与显示结果相同。
3)检查报表管理功能画面显示正确,选中一张报表进行随机(召唤)打印,系统响应正确,检查报表内容正确。
4)选择一副流程图画面,触发屏幕拷贝功能,系统响应正确,检查硬拷贝和画面应一致。通过系统自诊断信息检查系统运行状态,显示正常。检查帮助和/或操作指导画面显示正常。根据画面清册检查各流程画面和参数监视画面等应无缺少。
(5)报表打印、事故追忆功能试验。
1)通过功能键盘或轨迹球/鼠标,在操作员站上选中系统内所有报表,并触发随机(召唤)打印功能,系统应立即打印选中的报表,检查帮助和/或操作指导画面显示正常。根据画面清册检查画面和参数监视画面等应无缺少。
2)系统通电启动后,模拟事件追忆触发开关量点动作,检查事件追忆报表打印应正常,数据和触发开关量点动作前后时间应正确。在SOE能正确响应的基础上,连续模拟数个开关量的动作,SOE应能按正确次序显示并打印。
3)验证SOE的分辨率:加数各时间差略大于1ms的信号到SOE,应能正确分辨出每个信号以及信号的次序,报警显示并打印。
(6)历史数据存储和检索功能试验。从历史数据库中选取一组记录点,内容应包括模拟量、开关量、操作记录、系统事件等。分别组态当前时段(短期)的历史数据报表和曲线,并显示打印,报表、曲线的数据和时间应正确,整个操作过程应无故障报警。分别组态已转储至磁带或光盘,插入相应的磁带或光盘,予以激活,并显示打印,报表、曲线的数据和时间应正确,整个操作过程应无故障报警。
(7)性能计算功能检查。启动性能计算应用程序,应无出错报警。检查性能计算报表和画面显示应正常,打印性能计算报表,内容应正常,性能计算项目应无缺项。检查与性能计算相关的所有测点应正常,指示正确。协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检查锅炉各种热损失、热效率的计算、汽机热耗、发电机效率的计算、给水泵效率与性能的计算、高低加热器性能计算、除氧器、凝汽器性能计算等等参数的正确性,否则,应进行调整或修改组态。
(8)SOE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由于时序不一致引起的,因而要做好主时钟及GPS标准时钟检查与校正工作。主时钟和GPS标准始终装置的检修内容和要求如下:
1)时钟系统停电后,首先进行清洁工作,确保主时钟和GPS标准时钟装置无灰、无污渍;然后检查主时钟各通道接口连接正确,确保通信电缆完好无损;并且检查GPS天线插头应接插可靠牢固无松动、无破损断裂、安装垂直,四周应无建筑物或杂物遮挡。
2)检查GPS标准时钟装置各通信接口连接正确,通信电缆完好无损后,开启电源,装置进行初始化和自检,此时应无出错信息;初始化和自检结束后,GPS卫星锁定指示应正常。若GPS失步,则装置内部守时时钟应正常工作。
3)启动主时钟,将主时钟与标准时间校准。启动各工作站的时钟校正各工作站时间显示使其与主时钟或GPS标准时钟装置同步。

楼主:
(三)软件拷贝、核对、升级及保护
(1) 模件的拷贝及核对
1)系统装在硬盘上时,应每年拷贝一次;操作系统固化在EPROM上时,因详细记录模件与EPROM的编号和版本号。
2) 组态软件在检修前后必须完整的拷贝一次,检修后进行核对,并拷贝。
3) 操作系统(装在硬盘上)和组态软件以及应用软件应不少于两份,并分级管理。软件保存宜采用光盘作备份,保存周期一般不宜小于5年。
(2)软件升级。
1)DCS的操作系统(包括相关的硬件升级)升级前应写出专题报告,在论坛操作系统升级的安全性及技术经济性的基础上,提出升级类型,并取得制造厂技术支持,方可进行操作系统升级。
2)未征得厂技术部门及领导批准,未取得制造厂同意,严禁修改DCS操作系统或进行软件升级。
3)DCS的操作系统升级应严格按制造商的要求和步骤,具体要求见本章第6节分散控制系统升级。
(3)软件保护
1)热工人员应分级授权使用工程师工作站、操作员站等人机接口。
2)严禁在DCS系统中使用非DCS软件。
3)严禁非授权人员使用工程师工作站和操作员站组态功能。
5.2.2 分散控制系统运行维护内容
(一)系统日常与定期维护
(1)机组运行时,在电子设备室内不宜使用产生电磁干扰的设备(如移动电话、对讲机等),特殊情况使用时,应按制造厂规定进行(机柜门关闭,原则上机柜2m以外使用)。可能引入干扰的现场设备除检查回路接线应完好外,还应对该设备加装屏蔽罩。
(2)为了掌握DCS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和消除运行设备的异常和缺陷,应执行《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现场巡回检查制度》定期巡检,设备主人负责对自己所管辖设备的定期巡检工作,并按规定填写“设备巡视检查卡”,DCS设备巡视检查卡参见表。
(3)热工值班工程师应每天对分管范围内的系统进行检查,并填写系统运行日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检查内容如下:
1)DCS控制柜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应符合厂家要求。带有冷却风扇的控制柜,风扇应正常工作。对运行中异常的风扇,应立即更换或采取必要的措施,还要检查滤网清洁及完好程度。
根据进几年来DCS运行实践,发现湿度过大会导致电子设备绝缘降低,极易引起DPU切换频率的增加和I/O等模件可靠性的下降。因此,电子设备间湿度检查是每天检查不可缺少的项目,一旦湿度超标,立即设法将湿度降下来,以确保各种模件能可靠工作。
2)检查工程师站、操作员站、通信网络、电源及所有模件的运行状态应正常;冗余设备应处于激活状态。
3)检查系统的报警及顺序事故记录(SOE)情况;检查打印纸充足,时钟与DCS系统、DCS系统与DEH系统均同步。对口令定期进行更换。
4)检查网络出错记录和网络工作状态应无异常、无频繁切换等现象。
(4)热工值班工程师还要将本班发生的主要工作,如参数修改、保护解投、软件维护、硬件更换等基本信息记录在热工控制系统运行日志上。尽可能精确的记录系统的所有问题,记录系统所显示的任何错误信息和文字,以及问题出现后所做的处理。
(5)将相关参数进行对照比较,发现参数异常现象应及时进行检查或校准,并做好记录。(6)历史数据存储设备应处于激活状态(或默认缺省状态),光盘或硬盘、磁带等应有足够的信息量,否则及时予以更换。使用磁带机时,应经常清洗带清洁磁头。软驱及光驱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定期清洗。
(7)每月对打的打印头、字锟导轨和机内纸屑等进行一次清洁,并适量添加润滑油。
(8)检查各工作站硬盘应有足够的空余空间,系统无硬盘不足报警,否则应检查并删除垃圾文件或清空打印缓冲区。
(9)做好记录,班长或班组技术员应对巡检记录结果验收,巡检时发现缺陷,应及时登记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10)为了充分掌握一手资料,要及时向机组运行人员了解系统运行中的状态,有无异常情况出现。
(11)应有各种模件进行检查和试验的试验控制柜。试验控制柜应该具备对各种模件、电缆、端子板及电源进行可靠性、功能性、稳定性检查的功能,以便对各种模件、电缆、端子板及电源进行可靠性、功能性、稳定性检查。
(12)对于长期停用的系统,停运期间要保证其环境温度、湿度和清洁度符合有关规定或厂家的规定,并且在控制系统长期停用之间,做好所有软件和数据的完全备份工作;定期对系统通电,进行相关检查和试验;确保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二)DCS备件管理
DL/T774-2001《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运行检修导则》对DCS备件管理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存放要求。备用模件存放应满足的要求为:各种模件必须用防静电袋包装后存放或根据制造厂的要求存放,模件存贮室的温度、湿度也应满足制造厂的要求;存取模件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禁止任何时候用手触摸电路板,并且进行登记,办理进、出库手续。
(2)定期检查。应每半年对本专业保存的各种少量常用备件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1)表面清洁、印刷板插件无油渍,印刷板插件无油渍,轻微敲击后无异常。
2)软件装卸试验正常,通信口、手操站工作正常。
3)各种模拟量、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工作正常。
4)装入测试软件,正常工作不少于48h以上。
5)冗余模件的切换试验。
6)检查后应填写检查记录,并粘上合格标志。
(3)使用前检查。模件投入运行前必须检查各通信口、I/O功能、控制算法功能是否满足要求;在工程师站上对模件状态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在模件内装入组态,检查是否正确。
(4)投用时,应该对模件地址和其他开关设定,并监护人确认后,方可插入正确的模位,并填写记录卡。
5.3 加强DCS检修管理
   随着DCS在大型火电厂的普遍应用,如何确定DCS检修内容、检修周期及维修项目才能保证DCS在火电厂应用条件下安全运行,是提高其可靠性的关键。实际应用中,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系统自诊断功能,及早发现异常情况,防止模件故障;检修时也要有合理的检修工艺和程序,兼顾DCS本身检修和重视控制系统外部设备的检修,并要根据DCS系统特性列出检修注意事项,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以避免DCS装置模件在检修中受到损害。
5.3.1 DCS大、小修项目
   根据计算机控制设备特点,DCS除像常规控制设备一样进行外围设备检修外,随机组大小修至少要进行以下项目的检修,即模件组态拷贝,核实控制模件标志和地址;清扫电源、模件及防尘滤网,检查紧固控制柜接线,进行接地系统检查,冷却风扇检修,电源设备检修测试;重要测量和保护信号线路绝缘检查;电子室温度、湿度及含尘量检修前测试,检修后复查;模件电源及冗余模件的切换试验;报警及保护功能测试;通信、手动操作站检查;进行卡进行校验等;检修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检修中要严格执行工序卡制度,并认真做好检修记录,对电源、模件等测试要仔细填写测试报告。
(1) 大修项目
DCS系统大修随机组主设备大修进行,大修项目因包括以下内容:
1) 对控制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作好记录。
2) 拷贝所有模件的组态,核实模件的标志和地址。
3) 清扫控制柜电源及模件,清理盘柜防尘滤网。
4) 检查、紧固控制柜接线及固定螺丝。
5) 接地系统检查,电源性能测试,线路绝缘测试。
6) 对控制柜进行防尘、密封处理,更换冷却风扇。
7) 记录仪、打印机、报警窗、人机接口设备等检修。
8) 消除运行中无法处理的缺陷,恢复和完善各种标志。
9) 硬件设备功能试验,组态软件装载及检查。
10)测量模件校验,现场设备检修。
11)保护联锁试验。
12)电缆、管路及其附件检查、更换。
(2) 小修项目
DCS系统小修随机组小修进行,小修项目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清理盘柜防尘滤网,检查各种冷却风扇。
2) 电源及模件工作状态检查。
3) 硬件设备功能试验。
4) 消除运行中无法处理的缺陷。
5) 部分就地设备检修;部分I/O模件校验。
6) 机组主保护及联锁试验。
5.3.2 系统停机后的一般性检查与质量要求
   DCS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及计算机技术,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不仅需定期对模件进行清理,在停机检修时更要做好清理工作,主要清除模件上的灰尘、污垢、腐蚀性油污及其污染物,清洁处理应在防静电工作台上进行,以防静电放电损坏模件。模件清扫时,应使用洁净的仪用空气,气源管前部禁止用金属管子,毛刷应经常对地放电,吹出灰尘要用吸尘器吸净,避免腐蚀电路板,更要防止产生静电。系统停机后的一般性检查与质量要求如下。
(1) 检查环境条件。电子设备室、工程师室内和环境温度、湿度、清洁度,应符合有关规程或生产厂家的规定;集控室内光线充足,具备操作员操作监视的条件。
(2) 外观检查。检查系统设备的外观应完好,无缺件、锈蚀、变形和明显的损伤。有电源回路的电源熔丝和模件的通道熔丝应符合使用设备的要求;如有损坏应作好记录,并予以更换。各系统设备应摆放整齐,各种标识应齐全、清晰、明确。
(3) 必须在系统或设备停电后进行设备的清扫工作。
(4) 对于有防静电要求的设备,检修时必须作好防静电工作,工作人员必须带好防静电接地畹带,并尽可能不触电及电路部分;设备应放在防静电板上,吹扫用设备应接地,以防止静电放电损坏设备。
(5) 清洁用吸尘器必须有足够大的功率,以便及时吸走扬起的灰尘。设备清洗必须使用专用清洗剂。清洁要使用洁净的仪用空气进行,气源管前部禁止用金属管子,毛刷应经常对地放电,吹出的灰尘要用吸尘器吸净,避免腐蚀电路板,更要防止产生静电。
(6) 检查各设备内外的各部件应安装牢固无松动,安装螺钉齐全。电缆敷设捆扎整齐美观,标志齐全清晰。
(7) 电源线路及元件的处理。电源线路及元件也要按清洁和吹扫模件的方法进行清扫,组装后进行性能测试。
(8) 带有冷却风扇的,一定要检查冷却风扇工作是否正常,并对其清洗和吹扫或更新,以防DCS运行中因冷却风扇故障,引起机柜温度过高,诱发模件故障。
(9) 线路检查。
1) 大修中应对重要保护、测量信号及线路绝缘进行检查。绝缘检查应使用符合标准的摇表进行。测试绝缘前,应将被测电缆与控制设备分开,以免损坏控制设备。
2) 紧固接线时,应对接线混乱部位进行整理,整理后要核对接线的正确性,必要时进行试验。
(10) 控制电缆的布置要做到强电与弱电分开敷设,防止强电造成的磁场干扰,所有二次回路测量电缆和控制电缆必须避开热源。
(11) 控制室、开关室、计算机室等通往电缆夹层、隧道、穿越楼板、墙壁、柜、盘等出的所有电缆必须刷防火涂料,并注意粉刷间隔,采用合格的不然或阻燃材料封堵。
(12) 对进入机组主厂房(机本体、炉本体、喷燃器等部位)以及输煤、燃油和其他易燃爆场所的电缆,选用耐高温阻燃电缆。
5.3.3 DCS 检修前的准备
(一)DCS系统停运前运行准备工作
(1) 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仔细检查,并做好异常情况记录,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检修。
(2) 检查测量控制室温度、工程师事和电子设备间温度及湿度,应符合有关规定或规程要求。检查现场总线和远程I/O的就地机柜的环境条件。检查冷却风扇的运转情况,记录有问题冷却风扇。
(3) 检查各机柜供电电压和UPS供电电压及机柜内各类直流电源电压、各类打印记录和硬拷贝、各模件状态指示和出错信息。各通道的强置或退出扫描状况、各操作员站和服务站运行状况、通信网络的运行状况等。
(4) 系统停运检修前应做好软件和数据的完全备份工作。对于储存在易失存储器(如RAM电子盘)内的数据和文件,应及时上传并备份。
(5) 检查系统报警记录,是否存在系统异常记录,如冗余失去、异常切换、重要信号丢失、数据溢出、总线频繁切换等。启动自诊断系统,记录系统自诊断结果,检查是否有异常。
(6) 检查系统运行日志、数据库运行报警日志,对异常记录重点关注,并检查日常维护消缺记录,记录须停机消缺项目。
(二)系统停用原则
DL/T774—2001《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运行检修导则》中指出,DCS系统应连接供电运行,局部检修宜停止相应的DCS设备电源。所以系统停用时要做好有关准备工作,再停电。其停电原则参考如下:
(1) 首先要确认与DCS 有关生产过程已全部退出运行再停运系统,否则应做好有关的隔离措施或禁止停运整个DCS系统。确认与停电相关的所有子系统,均已退出运行并允许该系统停电。
(2) 确认所有需检查、处理和信息保存工作均已结束;系统经确认吾人工作,停电所需手续办理齐全。
(3) 系统停电不得随意直接关闭电源,应依次按照先关闭个操作员站主电源,屏幕显示器、打印机等电源,再关闭现场控制站现场、系统及总电源开关的步骤进行。
(4) 工作站停用一定要先执行停机程序后再停电。

楼主:
5.3.4  电源设备检修与质量要求
电源质量同样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用于DCS系统的电源既要保证电压的稳定,也要保证在一路电源故障时,无扰切换至另一路电源,否则会对系统工作产生干扰。
根据DL/T774-2001《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运行检修导则》及有关规程要求,编者编制了电源系统检修的基本原则。电源设备检修应在停电后进行,检修前对电源开关设置及接线做好记录,对电源进行通电试验,调整有关参数,使其符合制造厂家要求。
(一) 电源系统技术指标
(1)不间断电源(UPS)
1) 分散控制系统宜采用双路UPS冗余方式供电,每路进线分别接在不同供电的母线段上;
2) UPS二次侧不经批准不得随意接入新的负载。最大负载情况下,UPS容量应有20%~30%余量;
3) UPS供电主要技术指标:
电压波动小于10%额定电压;
频率范围50Hz±0.5Hz;
波形失真不大于5%;
备用电源切控时间小于5ms;
电压稳定度:稳态时不大于±5%额定电压,动态时不大于±10%;
频率稳定度:稳态时不大于±1%额定电压,动态过程不大于±10%;
UPS应有过电流、过电压、输入浪涌保护功能,并有故障切换报警显示。
(2)电源隔离及电源分配
1) 分散控制系统电源必须由UPS提供,不能直接由厂用电提供。
2) UPS输出侧不允许接地时,应采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以便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接地。
3) 每次检修时均要检查UPS输出侧电源分配盘电源开关或熔断器等。
4) 供电线径取决于DCS系统负载,地线线径应与供电线径相同。
(二) 电源系统检修与质量要求
(1) 热控自备UPS电源
1) 机组停运,系统退出运行。正常停运热控自备UPS电源所供电的用电设备,然后关掉UPS的开关,拔掉UPS的连接插头;
2) 对UPS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应清洁无灰、无污渍;输出侧电源分配盘电源开关、熔丝及插座完好(若不好应予以修复),紧固各接线;UPS蓄电池应无漏液,否则更换蓄电池;
3) 接通电源,热控自备UPS启动自检正常,各指示灯正常,无出错报警;测量热工自备UPS电源各参数应符合制造厂家规定。
(2) 电气UPS来电源检查,应符合DCS系统的电源指标要求。
(3) I/O电源、系统电源和机柜电源。
1) 清扫与一般检查;
a. 停用相关系统,对各电源插头或连县做好标记后拔出,将整个电源(模块)取下。
b. 清扫电源设备和风扇,小心拆下电源内部配件,仔细检查内部印刷线路板上应无烧焦痕迹,个元件应无脱焊,个连线、连接电缆、信号线、电源线、接地线应无断线或松动,并重新紧固;电源内部大电容应无膨胀变形或漏液现象,够则应予以更换为相同规格的电容;检查熔丝,若有损坏应查明原因后换上符合规格要求的熔丝。
c. 测量变压器一次、二次之间和一次端子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MΩ。
d. 装复电源内部配件,检修后设备应清洁无灰、无污渍。
2)上电检查试验:
a. 通电前检查电源电压等级设置应正确;通电后电源装置应无异常、无异味;温升应正常;风扇转动应正常、无卡涩(否则更换风扇);根据要求测量各输出电压应符合要求。
b. 启动整个子系统,工作应正常无故障报警,电源指示灯应指示正常。
c. 对每个冗余的电源,关掉其中一路,检查响应的控制器应能正常工作,若有异常应进行处理或更换相应电源。
(4) 对两路电源的切换功能检查,两路电源切换时间不大于5ms。
(三) UPS性能试验
(1)输出电压的测量
1) 找一个0—250V变流调压器,将热工自备UPS电源输入端接到0—250V交流调压器的输出端、调压器的输入端接到220V交流电源端,连好线后送电。根据UPS说明书给定的调压器变化范围进行变化,分别测量热工自备UPS电源的输出电压,均应在交流220±5%。
2) 待热工自备UPS电源充电完毕后,调低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热工自备UPS电源切至电池供电或切断自备UPS电源供电,测量热工自备UPS电源输出电压,也应在交流220±5%。
(2)UPS 电源切换及备用时间的检查
1) UPS电源切换检查。将热工自备UPS电源接到220V交流供电,启动由该热工自动UPS电源供电的系统,当断开UPS电源供电切至外部保安电源供电,检查系统仍正常热工自备UPS电源切换时间应小于5ms。以上切换若造成系统运行正常,则应更换该热工自备UPS电源。
2) UPS电源备用时间检查。UPS电源充电完成后,切断供电电源,使热工自备 UPS电源切至电池供电,直到计算机系统自动执行关机程序,最后确认计算机完全并正确地关机。检查热工自备UPS电源电池,应小于说明书规定的备用时间。
(3)热工自备UPS电源与计算机通信的检查。
1) 检查热工自备UPS电源和计算机的通信应正常,启动热工自备UPS电源的自检功能,检查计算机中热工自备UPS电源自检报告,应正常、无出错信息。
2) 从计算机中启动热工自备UPS电源测试程序,检查与热工自备UPS电源的通信应建立正常。
3) 切断供电电源,使热工自备UPS电源切换直至电池供电,或在计算机尚未关机之前,恢复热工自备UPS电源供电电源,计算机均应有相应的报警信息。
(四) 供电系统冗余切换试验
对于系统或机柜自投供电或n+1冗余供电,应进行切换试验。人为切断工作电源回路,备用电源应自动投入工作,在电源切换过程中,控制 系统应正常工作,中间数据及累计数据不得丢失,无出错报警,同样进行一次反向切换实验,系统状况应相同。对于采用N+1冗余的供电系统,切断任一路供电装置,控制系统应工作正常,无出错报警,数据不得丢失。
5.3.5主控制器及功能模件检修与质量要求
  本节描述了现场控制站(亦称控制站、过程控制站、过程控制单元等)内的主控制器(亦称DPU、多功能控制器MEP、主控制模件、主控板、主处理器等)和各功能模件在系统停运后的检修项目。
(1)基本原则:模件的检修必须在系统按照有关步骤停电后运行;带有后备电池的主控制器或模件,其后备电池旖旎感按照制造厂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检查更换;检查主控制器或模件的掉电保护开关或跳线及设置应正确;模件清扫前应将模件的位置做好标记,将插槽编号、各种跳线及开关设置、跨接器的位置作详细、准确的记录。
(2)模件外观应清洁无灰、无污渍、无明显损伤和烧焦痕迹;主控制器若配有冷却风扇,则应检查和清扫冷却风扇。模件上的各部件应安装牢固;插件无锈蚀、插针或金手指无弯曲、断裂;跳线和插针等应设置正确、接插可靠;熔丝应完好,型号和容量应准确无误;所有模件标识应正确清晰。
(3)工作人员在清扫模件时必须带上防静电接地环,并尽可能不触及电路部分,并将模件放在防静电板上用空气枪吹扫模件。
(4)模件吹扫后,应对模件的电路板插接器和吹扫后仍残留污物的部件进行清洗;清洗时工作人员必须带上防静电接地环;使用专用的清洗剂进行清洗。
(5)模件检查完毕,机柜及机架和槽位清扫干净后,对照模件上的机柜和插槽编号将模件逐个回装到相应槽位中,就位必须准确无误,到位可靠。
1)模件回装时,工作人员必须带防静电接地环;
2)回装前应仔细核对模件编号、设置开关;
3)插入模件时应注意导槽位置,防止损坏模件;
4)回装后,保证插接到位,连接可靠。
(6)模件就位后,仔细检查模件的各连接电缆(如扁平连接电缆等)应接插到位且牢固无松动,若有固定螺丝和/或卡锁,则应将固定螺丝拧紧和/或将卡锁入扣。通电前,应再次核对模件熔丝齐全,容量正确。模件通电后,各指示灯应指示正常。
(7)控制柜清扫必须在停电后进行;清扫前将模件拔出;清理防尘滤网、机柜、模件槽位及插座‘吹扫时用吸尘器吸尘;吹扫后要对柜内饿接线进行检查。主控制器若配有CRT和/或键盘/鼠标接口,且若有必要则连接上CRT和/或键盘/鼠标进行检查。
(8)检修时严禁碰撞数据高速公路,不能随意触动高速公路接头,以防断线。
(9)建议使用的吹扫工具如下:
1) 带滤网的减压阀一个;
2) 防静电空气枪一个;
3) 防静电板一个;
4) 防静电接地环若干;
5) 大功率吸尘器(不少于3KW)一个。
 5.3.6 操作员站、工程师站等工作站的检修
(一)工作站的一般检查与质量要求
(1)打开机壳,检查线路板应无明显损伤和烧焦痕迹、线路板上各原器件应无脱焊;内部各连接或连接电缆应无断线,各部件设备、板卡及连接件应安装牢固无松动,安装螺钉齐全。
(2)清扫机壳内外部件及冷却风扇,要求清洁、无灰、无污渍,冷却风扇转动应灵活。
(3)装复机箱外壳,检查设备电源电压等级应设定正确。
(4)接通电源启动后,设备应异音、异味等异常现象发生,检查冷却风扇转动方向应正确,转动正常无卡涩;设备自检过程正常;对于正常工作时不带CRT和/或键盘/鼠标的工作站,若有必要则连接上CRT和/或键盘/鼠标进行检查。
(二)工作站附属设备的检修与质量要求
此小节描述了工作站附属设备CRT和大屏幕显示器、打印机、轨迹球和鼠标、键盘、硬拷贝机的在系统停运后的检修项目。
(1)CRT和大屏幕显示器。
1) 停掉CRT或大屏幕显示器电源,断开电源连接线;用专用电子清洗液清洁CRT或大屏幕显示屏;外观检查应清洁无灰、无污渍。
2) 拆开CRT后盖,注意不要触及高压包以防触电。检查内部检查电路板上各元件应无脱焊,各部件连线或连接电缆应正确、无松动,并再次紧固所有部件;外观检查信号电缆应无短路、破损短裂等现象;风扇和设备绝缘符合要求。
3) 检修装复后上电检查,CRT或大屏幕显示器画面清晰,无闪烁、抖动和不正常色调,亮度、对比度、色温、聚焦、定位等按钮功能正常;仔细调整大屏幕显示器,整个画面亮度色彩应均匀;检查冷却风扇运转应正常。
(2)打印机。
1) 打印机停电,拔下电源插头。
2) 按打印机用户手册说明拆开打印机进行清灰,并进行外观检查,如有故障应通知厂家进行处理。
3) 复装送电试验正常后待工作站检修结束进行送电测试。
(3)键盘、轨迹球和鼠标。
1) 将其插头拔下,按其用户手册说明拆开,对其触点、滚轴、插针进行检查、清灰。要求清洁无灰无污渍,内部各连线或电缆应无断线破损现象,且连接正确无松动。
2) 复装后待工作站检修结束进行送电测试。
(4)硬拷贝机
1) 彩色应拷贝机停电;清洁应拷贝机及送纸通道,外观检查应清洁无灰无污渍,电路板上各元件无脱焊及断线现象,内部各连线或连接电缆应无松动、无断线现象,并再次紧固。
2) 硬拷贝机的机械转动部分进行上油。
3) 复硬拷贝机;检查各设备正确;接同电源对硬拷贝机进行总体测试,并拷贝一份彩色画面和色彩应正确与异常。
4) 工作站的复装、调试与投运
(1)工作站的主机、CRT或大屏幕显示器、打印机、键盘、鼠标等均检修结束后进行复装。
(2)按原始记录以及修前标记安装、连接。检查接线无误,送电检查各功能,如有故障,则应情况进行处理。如无故障则可送电,待DCS系统检修结束进行在线测试(如软件有问题可由备份恢复)。
(3)检查。自检应显示工作站工作正常,数据通信正常、操作界面正常、参数变化正常、各功能操作、应答正常(正常DPU组态、报表、趋势、追忆、一览、报警、SOE、网络操作、MIS通信、时钟校对、图形组态、WINDOWS/WINNT操作等),若有问题及时处理。
(4)重新设置密码投入运行。
5.3.7 通信网络的检修及性能试验
 DCS通信网络是DCS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的可靠性直接影响控制系统的运行,因此必须保证通信系统安全、可靠运行。控制系统不同,通信公约差异很大,制造厂家通常不提供公约细节,用户难以介入通信系统,只能根据提供程序使用和诊断。检修中一定要做好通信网络系统的检查、诊断及性能试验工作,从而确保不因通信网络问题产生DCS系统故障。

网友A(2009-06-02):


网友B(2009-07-02):
好的 谢谢了  现在我才发觉我DCS维护有点缺漏

网友C(2011-10-10):
非常感激提供和利时系统维护

网友D(2012-06-15):
不错的,如果严格执行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E:
真是不错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