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量出问题

楼主(2009-04-24):
大家好,希望大家能给出个注意,现在基本处于崩溃阶段555.。
基本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用PT100(四线制)测量温度,采用高精度巡检仪(精度0.05%t)才采集,现在呢,在室温下,温度比较稳定,但是再测量其他温度时,就不行了,比如冰水混合物,温度显示不越1度左右,而且值一直在变化,幅度在1度左右,沸水时,温度变化更大,约3度左右,而且测量值显示为95度左右,多个热电阻的差值也不稳定,希望专家给看看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希望大家能给出个注意,现在基本处于崩溃阶段555.。
基本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用PT100(四线制)测量温度,采用高精度巡检仪(精度0.05%t)才采集,现在呢,在室温下,温度比较稳定,但是再测量其他温度时,就不行了,比如冰水混合物,温度显示不越1度左右,而且值一直在变化,幅度在1度左右,沸水时,温度变化更大,约3度左右,而且测量值显示为95度左右,多个热电阻的差值也不稳定,希望专家给看看怎么回事啊,谢谢!~~~

1,你的冰水混合物不是绝对0摄氏度!所以温度是变化的。
2,受海拔高度的影响,沸水的温度也不是绝对的100摄氏度!

网友B:
对呀,沸水在标准状态下才是100度啊
要用表测量电流来比较的方法检测的

网友C:
1,你的冰水混合物不是绝对0摄氏度!所以温度是变化的。
2,受海拔高度的影响,沸水的温度也不是绝对的100摄氏度!
3.因为沸水里面有气泡,而且水温度根本就不均衡,
4.你仪表是高精度的0.05%的巡检仪,应该是被忽悠啦。
5.你PT100虽然是4线的,但PT100的精度是什么样的?估计也是个A级而已,所以你的综合精度其实非常低。(PT100最高精度 1/10DIN  +/-0.03度)

网友D:
正常的,冰水混合物要保证长时间,最好是使用专用的仪表温度源。沸水不是100度啊,受海拔影响

网友E(2009-06-14):
响应速度不够快?

网友F:
首先是测量阻值,确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波动。在波动时阻值是否变化

网友G:
高精度巡检仪?
该安装位置所在的环境温度也有关系。

网友H(2009-08-12):
你不要用两个极端去测试啊,可以用凉水,受环境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相对又是恒定的, 来测试啊!

网友I:
3楼说的不错

网友J(2009-09-15):
我用PT100的环境就是室温以上,没有在极限温度,反复试验过,你要精度高的,那就买相应的等级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