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大小选用

楼主(2009-04-24):
当一组的电源线25MM时,选用地线为多少,又怎样算出的呢

网友A:
接地线选10~16MM

网友B:
应该六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按相线截面积的50%选.
用10平方或16平方的线。宁可大不能小。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一半的截面偏上的哪个型号

网友F:
他说的没错。零线是火线一半或更多的横截面
引用 网友E:
一半的截面偏上的哪个型号

网友G:
3×25+1×16
标准电缆

网友H:
一般的是像李小白说的那样,都是标准的。你只要选 好三相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