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plc常见的输入设备有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转换开关、拨码器、各种传感器等,输出设备有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等。正确地连接输入和输出电路,是保证plc安全可靠工作的前提。
1. plc与主令电器类设备的连接
如图1所示是与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等主令电器类输入设备的接线示意图。图中的plc为直流汇点式输入,即所有输入点共用一个公共端com,同时com端内带有dc24v电源。若是分组式输入,也可参照图1的方法进行分组连接。
图1:PLC与主令电器类输入设备的连接

2.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因些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 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 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如图2所示是输出两相脉冲的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plc的连接示意图。编码器有4条引线,其中 2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 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 间。有的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
图2 旋转编码器与plc 连接
3. 传感器的种类很多,其输出方式也各不相同。当采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两线式传感器时,由于传感器的漏电流较大,可能出现错误的输入信号而导致plc的误动作,此时可在plc输入端并联旁路电阻r,如图3所示。当漏电流不足lma时可以不考虑其影响。
图3 plc与两线式传感器的连接
旁路电阻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为传感器的漏电流(ma),uoff为plc输入电压低电平的上限值(v),rc为plc的输入阻抗(kω),rc的值根据输入点不同有差异。
4. 如果plc控制系统中的某些数据需要经常修改,可使用多位拨码开关与plc连接,在plc外部进行数据设定。如图5所示为一位拨码开关的示意图,一位拨码开关能输入一位十进制数的0~9,或一位十六进制数的0~f。
图4   一位拨码开关的示意图
如图5所示4位拨码开关组装在一起,把各位拨码开关的com端连在一起,接在plc输入侧的com端子上。每位拨码开关的4条数据线按一定顺序接在 plc的4个输入点上。由图可见,使用拨码开关要占用许多plc 输入点,所以不是十分必要的场合,一般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图5 4位拨码开关与plc的连接
5.  plc与输出设备连接时,不同组(不同公共端)的输出点,其对应输出设备(负载)的电压类型、等级可以不同,但同组(相同公共端)的输出点,其电压类型 和等级应该相同。要根据输出设备电压的类型和等级来决定是否分组连接。如图6所示以fx2n为例说明plc与输出设备的连接方法。图中接法是输出设备 具有相同电源的情况,所以各组的公共端连在一起,否则要分组连接。图中只画出y0-y7输出点与输出设备的连接,其它输出点的连接方法相似。
图6 plc与输出设备的连接
6.  plc的输出端经常连接的是感性输出设备(感性负载),为了抑制感性电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压使plc内部输出元件造成损坏。因此当plc与感性输出设备连 接时,如果是直流感性负载,应在其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如果是交流感性负载,应在其两端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如图7所示。
图7 plc与感性输出设备的连接
图中,续流二极管可选用额定电流为1a、额定电压大于电源电压的3倍;电阻值可取50~120ω,电容值可取0.1~0.47μf,电容的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的峰值电压。接线时要注意续流二极管的极性。
7. plc可直接用开关量输出与七段led显示器的连接,但如果plc控制的是多位led七段显示器,所需的输出点是很多的。
如图8所示电路中,采用具有锁存、译码、驱动功能的芯片cd4513驱动共阴极led七段显示器,两只cd4513的数据输入端a~d共用plc的4 个输出瑞,其中a为最低位,d为最高位。le是锁存使能输入端,在le信号的上升沿将数据输入端输入的bcd数锁存在片内的寄存器中,并将该数译码后显示 出来。如果输入的不是十进制数,显示器熄灭。le为高电平时,显示的数不受数据输入信号的影响。显然,n个显示器占用的输出点数为p=4+n。
图8 plc与两位七led显示器的连接
如果plc使用继电器输出模块,应在与cd4513相连的plc各输出端接一下拉电阻,以避免在输出继电器的触点断开时cd4513的输入端悬空。plc输出继电器的状态变化时,其触点可能抖动,因此应先送数据输出信号,待该信号稳定后,再用。

网友A:
不错,学习学习。巩固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B:
很实用 感谢分享!

网友C:
感觉很好,七段码的没用过。总结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D:
拨码盘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标准件

网友E(2010-01-26):
说的很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