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整流

楼主(2009-04-24):
请教,三相全桥全控整流与单相可控硅反并联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以上两种都可以整流
单相可控硅反并联可以等同于双向硅,
但是不清楚区别在什么地方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可以等同一个双向可控硅,但双向可控硅是不能用来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可以等同一个双向可控硅,但双向可控硅是不能用来整流的。

网友C:
支持一楼的观点!

楼主:
那单相可控硅反并联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双向可控硅不能整流,能说的详细点吗 ?
   “双向晶闸管是在普通晶闸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不仅能代替两只反极性并联的晶闸管,而且仅需一个触发电路,是目前比较理想的交流开关器件。其英文名称TRIAC即三端双向交流开关之意。”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既然双向不能整流,那怎么可以代替两只反极并联的可控硅呢 ?
糊涂了,
还有其它的区别么?
多说点
渴望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单相可控硅反并联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双向可控硅不能整流,能说的详细点吗 ?
    “双向晶闸管是在普通晶闸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不仅能代替两只反极性并联的晶闸管,而且仅需一个触发电路,是目前比较理想的交流开关器件。其英文名称TRIAC即三端双向交流开关之意。”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既然双向不能整流,那怎么可以代替两只反极并联的可控硅呢 ?
糊涂了,
还有其它的区别么?
多说点
渴望ING
三端双向交流开关的意思你明白吗?

楼主:
三端双向交流开关实质上就是双向晶闸管
而晶闸管简称可控硅
那双向可控硅跟三端双向交流开关就没区别啊
乱了
自己先理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端双向交流开关实质上就是双向晶闸管
而晶闸管简称可控硅
那双向可控硅跟三端双向交流开关就没区别啊
双向可控硅跟三端双向交流开关的区别在于双向可控硅是开关频率较高的三端双向交流开关,能在50HZ内的,也就是10mS内的任意时段内导通,比如在脉冲过后的20uS处开始导通,以这个原理可用来调节一个正弦波的导通比例,从而控制电流的输出时间比例,达到移相调压的目的.
另外,大家都说双向可控硅不能用来整流,哪就错了,也可以用来整流的,只要给触发极加一个正偏压的信号,那么就有一个正向的电流流过,反相的就流不过了,相同,若加个负偏压信号,那么就有一个负向的电流流过,而正向的此时就被截至了,所以利用这个原理,可以用来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E:
经典  收藏
用行动来证明身价
梦幻魅力 舍我其谁

楼主:
8楼的的确很经典
这么多天没人说错
那就应该是对的了
呵呵

网友F(2009-07-29):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家都说双向可控硅不能用来整流,哪就错了,也可以用来整流的,只要给触发极加一个正偏压的信号,那么就有一个正向的电流流过,反相的就流不过了,相同,若加个负偏压信号,那么就有一个负向的电流流过,而正向的此时就被截至了,所以利用这个原理,可以用来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如果双向可控硅真的如你所说那可就开发了双向可控硅的崭新应用了!!
那么很多电路都要因为这个“新特性”而需要修改控制电路了??
在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有相当多的都是只在控制极加一个正电压信号!按照你的理论应该是单向导通拉?
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你是否做过实验?
双向可控硅等同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这里只是“等同”并不是相同,触发极就只有一个??
好好看看关于双向可控硅的四象限触发原理吧!!
凭空想象是要误导别人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G(2012-02-06):
8楼讲得经典;有时间的话;非得做做实验来验证一下!增长知识!

网友H(2012-04-30):
到底听谁的。

网友I:
可控硅可以用于整流的,而且可以调压。
这种产品市场上有的。

网友J(2013-11-29):
学习了,我只知道单向可控硅,今天又知道了双向可控硅,有时间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