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请问:西门子PLC CPU315-2DP能否与MP-277触摸屏通过DP接口通讯,我试过没有成功,如果能的话怎么设置和编程.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将你的CPU的MPI口属性设置为DP。

网友B:
西门子S7-300 和触摸屏之间用什么方式通讯

网友C:
可以,但要注意触摸屏组态中plc端口设置的地址与通讯速率要与PLC本身的设置一致。

网友D:
通过PROFIBUS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