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同样的导线截面积,如果用到24V系统中和360V系统中允许过得电流大小有多大的区别?
那个大虾知道给指点一下吧。
另外能给提供以下常用导线的允许电流值就最好了。谢谢了

网友A:
有区别的,功率大时,载流量就会变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的,功率大时,载流量就会变小的

答跑题了 ??

楼主:
如果只是关心电压呢?
估计熔断器的电阻不能视为不变的呀,用在380V中的100A在24V下也可以过100A吗?还是可以过得更大?

楼主:
网上下了个电工手册,计算出来了。有需要的朋友给我短信吧,我给你发。

网友C:
不一样啦

网友D:
电压只要绝缘耐压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