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输出问题

楼主(2009-04-24):
公司最近买了一个FX2N16MR PLC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输出点是8点。但奇怪的8个点都有两个是同输出点。如两个Y0一直到两个Y7.更奇怪是没有COM 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买的是假货或是山寨版的,那个Y0和Y7就是COM点啊

网友B:
从未见过

网友C:
16点的输出就是这样,两个相同的Y就是一对常开触头,楼主可以拿万用表量一下,比如让Y0输出那么两个Y0之间就是导通的。

网友D:
FX2N16MR的就是这样,两路Y0------------Y7。
五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E:
FX2N-16MR的8个输出点都是独立的共公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