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4):
我用接近开关、计数器、继电器组成一个电路,为什么计数有误差?
如果有哪位高人有更好的办法,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计数的频率太高了,超过了继电器的反应时间了,换个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近接开关离检测点距离太远,有时采不到信号

网友C:
应该是你近接开关的问题,换一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D:
接近开关离检测点距离调节不当就会造成该现象!
重新调整接近开关感应距离即可。

楼主:
接近开关感应距离,我已改过好多次,有时还是不准。
计数的间隔时间也不是太高。
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计数呢?

楼主:
接近开关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多计少包。

网友E:
用光电开关

网友F:
我也赞成用光电开关

网友G:
1  推荐选用光电开关
2  现场感应器到配电室的距离是否很远……导致产生压降,导致继电器不能闭合从而产生计数错误

网友H:
也有可能是抖动干扰,估计要用双探头加减计数的那种计数器,

网友B:
没在水泥厂做过,不知可不可以用光电开关直接检测水泥,楼主说的用近接开关应该不是直接检测水泥吧。

网友I(2009-06-11):
可以找我联系啊

网友J:
在计数过程中,如果两袋水泥靠的太紧,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都不是太准。

网友K:
光电开关?但是水泥厂的话会受粉尘影响比较多。也会影响精度。就跟自动麻将机内部一样,也是用的光电开关,可需要定时的搽去开关上的灰尘,想来用在水泥厂的话会不会比较麻烦,

网友J:
我们厂也用过光电开关,计数不准,两包水泥挤在一起只计一包,后来就不用了。

网友L:
检测水泥,若使用接近开关,主要考虑检测距离问题,现在的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应该在10-20mm左右,设定的距离应该在70%以内,保证正常工作,若两袋靠太近,在接近开关来说是一个检测物时,就漏计数,该情况无法解决,用光电更不行。
光电可以解决检测距离的问题,但是两袋靠近也不行。
若每袋的距离差不多的,可以考虑使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K:
那就放水泥上去的时候注意点了,拉开点间距,应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M(2013-02-14):
水泥计包器,计数不准,问题可能是下面几个方面:
(1)传感器的问题:
光电传感器使用的是漫反射式的产品,检测距离<1m,如果作为检测传感器,则计数效果肯定不行。如果是接近开关更不行。
(2)计数器本身的问题:
计数器软件程序设计不合理。处理信号时,没有滤波和连包程序处理,一个很小的干扰脉冲或者认为的用手干扰,计数器也认为是1包(造成多计),而水泥袋连包时,则计数器只计1包(造成少计)。
(3)计数器不知道有没有外接大屏幕显示:
设备没有RS485通讯接口,横皮带扒袋处和发货处没有外接大显示屏,不能直观清晰的显示实时装车数量,容易造成客户的扯皮现象。

我厂之前也是安装的简易的水泥计包器,计数总是多计。而且不能识别连包。效果很不好。

后来购买了北京中盈环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HQ-210袋装水泥计数器,计数很准确,智能识别连包。还可以外接大屏幕显示,设定目标数,连锁控制皮带机,提前量示警。

网友N:
我估计是你安装或者仪器有问题哦  你找找上海余洋买几只吧

网友O(2013-07-21):
这个要加个称重传感器就可以检测漏包和连包的吧,我们公司就这样用的重量选别机?

网友P:
装机械结构拦截,让其一包包通过靠谱点。

网友Q:
前面的加速 就可以拉开距离了

网友R(2015-01-17):
18楼主分析的不错,也推销的很好。楼主考虑下用他那样的吧。

网友S:
接近开关、计数器、继电器,任一个出问题都可能,用两个计数器,继电器触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