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问题

楼主(2009-04-24):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网吧三相电接入,供电局说是35千瓦,互感器为 150/5A ,三个分电表为:220V  1。5(6)A 。
有200台电脑,每台电脑200W,那么200台就是40千瓦,加上照明和水冷10千瓦,一共50千瓦!如果我现在再加机器200台!那么就是再加40千瓦!请问大家,我的接入功率够用么!?三相电和两相电的功率是怎么折算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肯定不够。如果三相平衡的话,半相乘三就可以。不平衡的话,把最大的乘三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
但是我听一些电工说,如果我加机器后,就是90千瓦。变成了三相电的就是90/3,也就是30千瓦就可以了!! 你说的:“三相平衡的话,半相乘三,不平衡的话,把最大的乘三”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那你零线够大吗?就电脑都有80KW,300多A电流,要150MM的零线

楼主:
零线是35MM的!!那个装电的电工说,35MM的零线够了...!

网友C:
可以通过三相平衡来取电,最大量的星形接法!!!!如果三相平衡的话,N是没有电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
请问各位!
"三相平衡来取电,最大量的星形接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把网吧分成三组电脑,每组30千瓦,分别接在三相电的火线上,然后零线统一接在一起!如果是这样子,那么网吧90千瓦的电脑用电,接在35千瓦的三相电上,负载得了么??

网友C:
我不知你那35KW的三相电是如何来的???150A的三相电表是能提供99KW!!!

网友D:
应该是不够用的,三相一共35千瓦的

网友E:
应该是每相35KW吧。不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