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plc输出Q点,看到Q点是根据公共点L分组,是不是再这些组上接不同的电压输出不同,比如在L1组接24V对应的Q点输出为24,L2组接15输出为15,如果是直流的能否大于24马,

网友A:
PLC的输出能耐受最大电压一般会在型录上标明,象西门子这样的一般最大为28V,超过这个标量会导致输出点烧毁。

而至于最低多少电压在型录上也会有说明,因为最低电压决定输出点的门电路是否会开启。

网友B:
可以接220V或24V不等,但要看你PLC的型号,要求不一样。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每个触点最大电压AC240V,2A的额定电流;
晶体管的则最高为DC28V的电压;
每个公共点对应的几个输出用的电压必须一样,不同公共点的可以不一样;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只要一组是一个电压就可以了
但具体能达到多少,是直流还是交流,要根据选型手册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