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希望有明白的解答一下。
开始想在办公室的机器上装S7软件,结果提示XP版本不对;不久我借了个东芝本本,VISITA系统的 ,结果又提示不能装,不兼容;没办法了,听别人说网上可以下载了,就在家里下了,但是安装时,还是提示不能装,不支持XP HOME 。
请问S7的软件对系统到底有什么要求啊?谢谢!

网友A:
要看你所使用的软件版本。
1、所有版本的step7均不能安装在Home版本。step7 Microwin可以安装在Home版,请注意这两个差几个字符的软件是不同的。
2、中文版本的step7(step7 V5.3 sp2和step7 V5.4 sp3)只能安装在XP sp2或以上系统中。
3、Step7 V5.3以下的版本不能安装在XP系统上,虽然说实际安装可以,但是由于这不符合西门子软件兼容性列表要求,因此西门子不对软件正常使用做任何保证。
4、step7 V5.4 sp3或者以上版本可以安装在Vista Business版本,其他Vista版本西门子未作测试,不予保证。step7 V5.4 sp4版本可以安装在Vista business sp1版本。
5、win7系统因处于未正式发布的版本,因此所有西门子软件在该系统上的使用西门子不做保证。

网友B:
XP是可以安装的,只是要注意不能是HOME版的XP

网友C:
我也遇见这种现象的,两种原因,第一是你必须是专业版的
第二vista好像不能装STEP吧

网友D:
我在XP SP2上装过5.3,可以用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