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驱动器MSD023P1E; 电机MSM022P1E

电机加电后发出沙沙响声并发热无震动,更换电机一样。这是驱动器硬件损坏还是参数发

生改变?那里有设置软件?

网友A:
如果还有驱动器,换个试试
或者不要单独更换电机,把跟电机连接的电缆也重新换一下试试

楼主:
电机电压 U-V=60V  U-W=60V  V-W=70V 正常吗?

网友B:
你的松下伺服电机型号都不对? 是老型号吗?  可能是 你的驱动器的20号参数  或是22号刚性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你电机带的皮带或是丝杆太紧。有事情联系

网友C:
估计是私服驱动的参数问题,你是否有改过。估计是增益太大导致!

楼主:
这是松下伺服P系列老型号,现在没有设置软件无法调整,电机是拆下来加电的。

如果找不到软件只能报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