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需要对油泵的油管里的油的流量进行检测,当流量为0时,输出一个报警触点,求助各位大侠们.

网友A:
说出你的具体硬件设备!检测信号的特性!

网友B:
流量检测可以用电磁流量计,但在液压系统里这么用的不多
说说你的作用是什么,看看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不。一般用压力传感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