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识

楼主(2009-04-25):
个人经验之谈,难免会有不周之处,多包涵
1.装饰前一定要有(强电,弱电)施工图,竣工时提供电气工程竣工图。
2.电气安装施工人员应持证上岗。
3.配线应分色,相线(L)颜色应统一,零线(N)宜用蓝色,保护线(PE)必须用黄绿双色。
4.塑料电线保护管及接线盒外观不应有破损及变形。
5.配管一般为 Ø 15、 Ø 20 管,轻型管壁厚2 .0±0.3mm,穿线不多于4根。
6.普通用电器配2.5mm2 导线。空调等大功率用电器需配4mm2 或6mm2。
7、强电路和弱电路禁止穿在同一套管内。
8.同一室内的电源、电话、电视等插座应在同一水平标高上,高差应小于5mm。
9.在灯具安装时,必须将灯具设计安装固定点全数固定。
10.吊顶内分线盒的设置:凡出现需要引线,接线的部位,均需设置分线盒。且不得固定于木龙骨上,应固定于顶上,。
11.筒灯安装需要开孔时,应核实主附龙骨位置,避免割断破坏龙骨。
12.照明灯具应分别单独安装开关,每个照明回路的灯不宜超过15个(不含花灯),组合灯具可分组控制。
13.普通吊灯采用软导线自身做吊体时。只适用于灯具质量在1㎏以下。1㎏以上灯具必须使用吊链,且软线不受力。
14.应根据用电设备位置确定管线走向,标高及开关,插座的位置划线定位后开槽。
墙(地)槽的深度在不破坏受力钢筋的前提下,保证暗敷的管道油工修补后不外露。
15.当管线长度超过15 m 或有两个直角弯时,应增设拉线盒。
16.不同电压,不同回路,不同信号的线路严禁同管穿设。同一回路电线应穿入同一根管内。
17.接地保护必须到位,不得与零线换位或漏接。
18.吊顶内管线应使用线卡固定在顶上,分线盒宜打孔下木楔后,用铁钉固定。不得无固定措施放置于龙骨上或固定在吊杆上
19.穿线管从敲落孔与分线盒用锁母固定,严禁正面接入。穿线管不易脱落, 电线易于拉动且不损伤绝缘层。
20.在厨卫间洗衣房等用水场所,穿线管与配件连接应用专用胶粘合,牢固密封,不得进水。
21.导线连接可采用焊接或压线帽压接后刷锡,不宜采用绞接。临时绞接必须用胶布裹实。若不具备压接条件,绞接必须使用高压防水胶布裹实。
22.凡使用护套软线,连接部位均需刷锡。
23.沐浴区附近1000㎜内严禁设置插座、开关面板。
24.浴霸安装,固定用边框木龙骨必须满刷防火涂料。吊点使用专用配件。
25.电路布置何处穿软管,何处穿硬管:除墙顶结构不具备穿硬管条件外,凡是电路改动部位,均需穿PVC阻燃硬管。只有在需要接灯位的部分,允许穿PVC阻燃软管,其长度不得大于1000mm。
26.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中走管,水平方向的布管线可在贯通龙骨上,需垂直转弯时,必须在龙骨敲落孔或另行打孔。
27.分线盒与穿线管必须同材质。使用铁管铁分线盒必须做跨接处理
28.射灯安装时,导轨与支架必须附着牢固,灯座与顶面无缝隙。
29.灯泡功率为100W以下时,可用塑料灯头。100W以上及防潮封闭型灯具应使用瓷质灯头。
30.荧光灯暗装时,其附件位置应便于维护检修。
31.若地面布线不是与地砖或地砖铺设同时进行,则所布线管必须做水泥护坡,以防线管被踩扁踩裂。
32.当在砖混结构上安装照明器具时,应采用预埋吊钩、膨胀螺栓、尼龙胀管或塑料胀管等固定,严禁使用木楔;
33.当吊灯灯具重量大于3㎏时,应采用预埋吊钩或螺栓固定。固定件的承载能力应与电气照明器具的重量相匹配,且与结构面的连接必须牢固。
34.灯具不得直接安装在可燃构件上,
35.电线、电话、电视接头线必须用专业接头卡。
36.开工时,把所有开关和插座都卸下来连带螺丝、螺帽都保管好。线头用胶布缠好后塞回去,便于涂料施工。
37.强弱电不能混穿一管或借盒过渡。
38.墙面走线需要开槽时,要求开槽大小均匀,深浅一致。
39.导线在管内不应有接头和扭结,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
40.施工人员不得对电视视频系统修改,应让客户请有关专业人员修改。
41.电工施工人员应在其它装修完工后进行电器开关、面板的安装。在这之前应在检测完电后,用绝缘胶布包好线头待完工后,再进行各项安装。
42.各种终端盒、插座、面板的四周不应有空隙,盖板应端正,安装牢固,紧贴墙面,面板无污染,整洁。
43.线管与墙面必须固定牢固,结实。隔60cm一个固定卡件。
44.电线在吊顶内不能乱拉乱放,配管后其走向宜按明配管一样,做到横平竖直,在配管的接线盒或转弯处都应设置两侧对称的吊支架固定电线管,或将配管使用线卡固定在顶上,分线盒也可打孔下木楔后,用铁钉固定。不得无固定措施放置于龙骨上或固定在吊杆上
45.导线在接线盒内应有一定的余量,一般留余量的长度以200mm为宜

网友A:
不错,写的瞒全的

网友B:
总体来说不错,但配电用的电线的线径,要根据功率实际计算的

网友C:
挺实用,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