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AB谁搞过预定型数据的通讯 Produced/consume,有个问题要请教

我用EtherNET构建时候,出现16#0301 错误,连接请求错误,缓冲区内存不足

用ControlNET通信时候,出现16#0317错误,连接请求错误,未规划连接,完全按照提示弄的,搞不明白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资料
16#0317 解决方法:你用RSNETWorx规划一遍网络试试。
16#0301 解决方法(原文)
                  1、Reduce the size or number of connections through this module.
                  2、One of the network modules between the module and the controller may be out of memory.  Check network configuration of the system.
                  3、The module may be out of memory.  Check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capabilities of module.

网友B:
使用生产者消费者标签是要占用连接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