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损耗

楼主(2009-04-25):
各位师傅 我单位有一条4乘50平方毫米长200米的电力电缆..0.4KV线路...请问线损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根据计算公式:电阻等于铜导线的密度乘以导线的长度,然后再除以导线的截面积就是电阻,再知道经过导线截面积的电流的大小就可以算出损耗的电功率的值。

楼主:
怎么算详细些

网友B:
要算线路的有功功率损耗,还需要几种参数。

1、电缆是铜线还是铝线,确定后查其线路电阻r(?欧姆/公里)。
2、确定线路输送有功负荷P(?KW)
3、确定功率因素(可取0.86),计算线路输送无功负荷Q(?KVar)
4、有功功率损失P*=(P*P+Q*Q)rL/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