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程序里什么时候用到常数H?对于常数K怎么用还能明白,可常数H,就有些糊涂了。请教高手解答!
下面这个程序步里的“H008"怎么解释?
FROM H0002 H00E0 D200 H0008

网友A:
呵呵;H表示16进制;
     K表示十进制;
H0008就是十进制的8;

网友B:
K就是十进制数,如0、1、2、3.........8、9、10、11、12...........

H就是十六进制数,如0、1、2、3.........8、9、A、B、C、D、E、F、10、11、12.........18、19、1A、1B、1C........

楼主:
请问ZCMY:H0008和中K8是一样的啊?H 在前不是表示是十六进制吗?怎么就是十进制8了呢?
难道它就是从H00E0--H00E7读到D200--D207吗?

网友C:
H0018就不是18的意思了 呵呵
进制的概念好好看看了

网友A:
呵呵;10内的话二个是相等的;
K9=H9;
K10=HA;
K15=HF;
K16=H10;
。。。。。。。。。。。。。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