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原本要控制三相负载 ,因选型失误  20多个单相电阻调压型固体继电器(输入不隔离)都不能用了 。如何才能用单相调压ssr控制三相负载啊。

网友A:
独立控制看行不行,把三个组合一个。不过不知道你这个倒底是用来做什么用。

网友B:
每相上面放一个,控制信号串起来给不可以嘛

楼主:
补充说明  :我是用它来控制电热炉 电流较大 。   固体调压器通过电位器手动调节以改变阻性负载上的电压,来达到调节输出功率。外接470KΩ电位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固体调压器上接电位器的控制端与输出端间不隔离,因此只能应用于要求不高的手动控制的阻性负载场合。

网友C:
不可以用的,你可以给厂家换,需要了解技术QQ1051131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