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我厂现需安装8台额定电压是10KV,额定功率是710KW的高压柱塞泵电机,求各位大虾帮忙指点,用哪种启动方式更好?更经济更实用的,谢谢 。

网友A:
变频加高压软起

楼主:
楼上的大虾说得也是一种启动方式,不过,这种方式价格好像是比较的高吧

网友B:
变频软起动

网友C(2009-05-30):
如果是绕线电动机,可以加水电阻启动。如果条件允许,使用软启动器。或者使用高压变频器性能更好,还能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

网友D:
主要决定于你的系统网络容量,如果网络容量足够,你可以直接启动,但你的用途是否让电机满负荷运行?如果需要经常调整的话,或者说,经常不是满载运行的话,长远考虑,用变频器。但一次性投资太大。还可以考虑用变频器一拖二或三,你们绝不是八个泵子同时使用吧。肯定至少有三个是备用的。

网友E:
直接启动吧,变频器太贵,水电阻不稳定,维护麻烦,要不用磁控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