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FB,FC我在编程软件上编过,我只发现FB多了个DB,其他一样,并且效果也一样,能不嫩详细的告诉我一下,它们之间的不同,最好举个例子,除了DB还有那个DI,DI是什么作用的,我没看到它出现过啊

网友A:
个人认为他们就是差了一个DB块,别的一样。

网友B:
区别在开FB有专用的存贮区,此背景数据块是在调用FB时指定的,其内容与FB内部定义的接口变量相对应.在FB中只需对接口变量进行操作,就会自动读写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当FB被多次调用而控制多个不同设备时,仅需在调用时指定不同的背景数据块就可以了.FB使用的数据块可以根据FB块来自动生成.

而FC没有专用的存贮区.当控制多个设备时,要使用多个FC块.或者使用指针方式将数据块号传入FC中,则此FC可如FB般重复使用.但此时对FB块地址的调用只能通过绝对地址来操作,程序可读性就差很多了.FC所使用的数据块必须要知道其结构才能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