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为什么用交流接触器不能在瞬间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就是正传了突然换反转不行,电机还是一个方向,但速度快了点。
 只要等要等1到2秒就可以正常转换了,这个为什么?怎么才能达到瞬间转换?
请教高手给个方法!!!

网友A:
单相双电容电机其中的启动电容接离心开关,由单相电机的其中一相是由电容移相后形成的旋转磁场,当只改变其绕组的相位时,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旋转方向不会改变。

网友B:
兄弟你瞬间转换了电机就不保喽!

网友C:
这种方式做攻丝机,一个很难完成的设计。我的攻丝机都用伺服的了

网友D:
简单的攻机用伺服就破费了,建议用单相单电容的或三相小电机

网友E:
单相电机的特点是无法瞬间换向的
如果想速度快速,频繁使用,最好用步进或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