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仿真问题

楼主(2009-04-25):
请教老大:我用GT仿真,在编程软件上可以仿真,但是连接PLC却不行!是什么原因啊?在里面也设置了读CPU,就是没反应!谢谢!!!

网友A:
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B:
用GT仿真软件,连接三菱PLC是可以的
你用的是三菱的PLC吗?

网友C:
呵呵;不会PLC也是用仿真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显示有了,就是界面上的按钮无法启停PLC!是否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B:
触摸屏怎么能起停PLC呢
不好控制的

网友D:
没有选择好com口吧

网友C:
呵呵;PLC起停要用上面的开关,或真实的PLC可以定义成一个X输入点;不能在屏上控制RUN/STOP的;

楼主:
噢!谢谢!可能我说错了!应该是无法用 仿真按钮启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