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25):
昨天一个断路器发生故障,进线电压正常,出线电压三个相线没问题,但三相对零线电压不一样,一相400V左右,一相250V左右,一相80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是负载是那一类型的

网友B:
好像你量的有问题,相零量出400V?

楼主:
恩,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就高,负载是4台2.2KW电机
我是在空载的时候量的!

楼主:
我怀疑断路器内部故障造成有一相和零相电阻很低,但一想另两相对零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啊!我有点迷糊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有点怪,怎么可能一相一零有400伏的电压,但要是加上那相低的80伏再除2就好像对了,就算是断路器问题那三相线之间的电压应该也会不一样的吧。

网友D:
相线对地短路

楼主:
我换了一个断路器,上完后一测还是老故障,最后查到断路器进口的零线烧断了,处理完后又换了个新断路器一切正常了

网友E:
这么说来,测出的是感应的电压了

网友F:
有意思啊,也不是断路器的问题啊!

网友G:
应该是高压缺相了

网友H:
就算是没有零,测出的电压也不对呀!

楼主:
断路器也有问题,拆下的我量了一下,有一相线端和零接线端阻值很小,4个端子N、A、B、C相,假设C和N阻值小测量时是80多V,当N进线断路A和N测量时就相当于A和C之间的线间电压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7楼说的对,相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