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如题,多谢,急!

网友A:
在LAD/STL编辑器中按快捷键 CTRL+1就是以LAD方式展示。

注意:并非所有的STL指令LAD都会支持,比如间接寻址功能在LAD中不支持,因此,当遇到LAD中不支持的指令,仍将以STL方式展示。

另外:当用户程序不按照LAD标准编制的时候,STL指令也无法完全转换为LAD。

网友B:
简单的可以。

网友C:
呵呵,用的熟练的都用语句表。有很多情况是不能转成LA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LAD/STL编辑器中按快捷键 CTRL+1就是以LAD方式展示。

注意:并非所有的STL指令LAD都会支持,比如间接寻址功能在LAD中不支持,因此,当遇到LAD中不支持的指令,仍将以STL方式展示。

另外:当用户程序不按照LAD标准编制的时候,STL指令也无法完全转换为LAD。

Regards

同意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网友E:
可以的,只不过有的语句是不能转换的,这就是有的编程的喜欢用STL语言的原因了

网友F(2009-06-03):
并不是所有的LAD都能转换